楼主(2018-01-10):
今天调试一台MD300 3.7kw的变频器,电机2.2kw,出现一个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得问题,变频器达到最大频率时电机转速很慢,可以确定电机没有坏,怎么调试参数都不行,检查电机的时候发现是三角接法,最后只好让变频器自学习,把加速时间调大点解决了问题,变频器接星和三角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你这是让变频器保护了,你电机是380V的吧?变频器也是380V的吧?变频器如果是380V的输出电压跟随电源也是380V的,而你的电机是角接是对应220V电源,亏得你用了变频器,要是你直接接380V电源没有变频器你电机就烧了。

网友B:
小电机一般都星形接法,对应380V电压,看下电机铭牌就知道了

网友C:
学习了,真还没注意过这个问题。

网友D:
  电机2.2KW有两种接线方式,即星接和角接。当电机接成星型接法时适用于三相380V的电压;当电机接成角型接法时适用于三相220V的电压。如果你的变频器输入电压是三相380V的则电机就应该接成星型,如果变频器输入电压是单相220V的则电机就应该接成角型。仅供参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机2.2KW有两种接线方式,即星接和角接。当电机接成星型接法时适用于三相380V的电压;当电机接成角型接法时适用于三相220V的电压。如果你的变频器输入电压是三相380V的则电机就应该接成星型,如果变频器输入电压是单相220V的则电机就应该接成角型。仅供参考
表示赞同,一般都是这样的接法

网友F:
看一下电机三角形接法对应的电压是多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铭牌看了是星接法380  不过打开接线盖是△接法,△具体多少电压我不知道

楼主:
那我变频器静态学习了,可以使电机正常使用了,那电机不会烧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国内的小于4KW的三相异步电机,基本都是星接对应380V,角接对应220V。自学习后变频器会降低输出电压共给电机,不过还是改回来比较好。

网友G:
电压不一样,容易烧电机

网友H:
电机这样接没烧坏吗

网友I:
楼主没烧电机算是幸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变频器自学习了,应该不会的

网友J:
变频器使用中,真还没注意这个问题,学习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小电机一般都星形接法,对应380V电压,看下电机铭牌就知道了

学习啦~~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也是第一次遇见啊

网友L:
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呢,不过学习了,下次遇到就知道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