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0):
哪位老师能不能帮我捋一下滤波器和电抗器的原理,作用,选型?感谢?? !??

网友A:
你在网上搜索,上海鹰峰,然后进入他的官网,在里面就能找到有关你想要的东西了。技术资料下载栏目。

电抗器,滤波器原理都是一样的,选型也是。看过资料,应该就知道选型常识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有你这回复,以后自己选型不用愁了,我也正想问。。。

网友C:
滤波器,滤除干扰脉波,针对高频干扰处理;
电抗器,利用感抗限制电流变化率,也就限制了电压变化率,保护了绝缘,对于交流来说等效限制了电流幅值

网友D:
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应该有不少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