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0):
科远变频器KD2000 37kw报故障E.FAL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说错了,变频器50kw,对应的风机是37kw

楼主:
风机和变频器是联动的,现在风机一启动就跳,变频器显示的是E.FAL

网友A:
风机拆除夕试试看看怎么样

网友B:
首先看一下产品说明书,故障代码E.FAL代表什么意思,然后对症寻找故障原因。一般就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变频器,
变频器本身有问题还是参数设置不合理。再就是电机或电机拖动设备有没有问题。

网友C:
E.FAL  模块短路保护  断开负载试试  一般来说是DC输出电流过大保护了  可以用V/F模式试试 监控下输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