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1):
怎么设置伺服电机参数

网友A:
1.扭矩多少?
2.增益,惯量比调了没有啊?
3.惯量比大了吗?
4.带加减速机或者换大惯量电机?
5.其他的大神来补充吧……

网友B:
输入电机型号即可,,,,系统会自动识别,并按照型号对应相应的参数

网友C:
如果设置参数不好用,可以尝试恢复出厂设置试一试,然后再重新设置。我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D:
是上使能,有接收到脉冲才抖动吧?基本上就是调节PID增益参数。让电机带载时的机械与电气参数匹配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说法,电机抖可能是电机共振了,进行一下伺服器的自学习。

网友F:
台达伺服设置软件有个增益调整,先自动调整试试

网友G:
抖动是不是共振了?先确认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A:
1.扭矩多少?
2.增益,惯量比调了没有啊?
3.惯量比大了吗?
4.带加减速机或者换大惯量电机?
5.其他的大神来补充吧……

第四条应该可以解决他的问题了,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D:
回复 网友H:
这种情况在惯量大的旋转轴是非常明显的,主要是刹不住车然后来回晃.

网友I:
说的这么模糊谁能确定哪里问题    有时间可以加我好友  二三五一一零六五六三

网友J:
个人认为很多参数都可以不改,按出场设置,但电子齿轮减速比必设。

网友K:
抖动停不下来是接线有问题吧,操作模式参数设定对没?

网友L:
调整下增益就行了

楼主(2018-03-31):
回复 网友A:
我加了50的减速机 臂长有1000 然后停下来的那一刻会前后晃一下 刚开始也是自动调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所说的输入电机型号是用ASDA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具体该调节哪些参数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问怎么设置参数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惯量确实大

楼主:
回复 网友J:
那应该怎么设置啊

网友M:
回复 网友H:
这几条太全面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怎么设置啊
还设置毛线啊,直接按jint说的第四条去做,这都快三个月了问题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