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1):
客户那刚买的液压弯管机,一送电主开关就跳闸,主开关是漏电断路器,碰巧有时还可以送住电,只要送住了设备正常运行没问题,断电重新送就会跳主开关,把液压电机线拆掉就没问题了,因为手头上没有摇表没法测电机的对地电阻,只能让厂家发一台电机过来试试看了。
大家帮着给看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拆掉电机线就可以送电,依此即可佐证是电机的对地绝缘存在问题,但应该不是大问题。设法借个兆欧表测量一下对地电阻,一般来说超过1兆欧就没问题。

网友B:
    既然把液压电机线拆掉就好了,那么就应该先检查液压电机的电源线有无破损碰壳导致漏电的问题,或者用万用电表R×10K电阻档单独测量一下电机的线圈对外壳的绝缘电阻作大致判定。根据你的描述估计多数情况为电机电源线破损漏电造成的跳闸。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C:
我看是漏电开关可能有问题,因为有时可以送上电正常工作,说明电机漏电的可能性并大,最可能的是电机启动电流引起的漏电开关跳闸。

网友D:
换个大点的漏电开关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同一个车间用这个开关的设备,比这台功率大都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应该跟断路器的大小没什么关系

网友E:
漏电开关可能有问题,也有可能液压系统处于漏电跳闸临界值,需做检查绝缘情况

网友F:
想知道多大的漏电开关。

网友G:
是不是绝缘成没有做好,外皮磨损了

网友H:
“主开关”是配电开关还是设备上的总开关,“电机线拆掉”是在电机端盖处断开的还是控制箱内断开的?送电主开关就跳闸,此时应当电机还未工作。
可分辨是开关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比如线路等),有条件可单独试电机。

网友I:
应该不是电机问题,是漏电开关或者线路破皮的原因。

网友J:
是不是用的太小了啊

网友K:
既然已经联系厂家发电机过来了,那就等换上电机再试试!

网友L:
电机漏电的应该有问题,变频器漏电倒是很正常

网友M:
估计电机有问题或者漏电开关一太小了

网友N:
电机绝缘性能不好,绕组对地阻抗太低。也可能电机线路或是漏保选型小造成

网友O:
估计电机有问题或者漏电开关太小了

网友P:
1.对地绝缘有问题
2.漏保或者插座接线不牢固,虚接

网友Q:
杂牌电机吧?漏电开关的漏电流是多大的

网友R:
如果机器变频器多了漏电电流也会大

网友S:
摇表也没多少钱,还是备一个吧!还可以换个漏电单独给电机供电试试

网友T:
你确定是漏电跳还是过载跳(启动电流过大)?

网友U:
按说新的电机应该不会出这种问题的,看看电机线吧,是不是运输途中有磕碰。

网友V:
你这个开关出来的线就只是电机用吗?
控制回路有些地方轻微短路或者接地也有可能的!
不见得是电机!

网友W:
我说不会是液压电机问题,查一下液压控制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R:
就一个接触器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S:
基本上用不到所以也没买

楼主:
回复 网友W:
吧液压电机线拆了其余的线没动

楼主:
回复 网友V:
是的只拆掉了电机线

楼主:
回复 网友U:
打开电机的接线盒开过了,电机接线盒内的接线很一般,不想正规大厂的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T:
这个跳闸断路器是总开关下面还有很多分开关,正在运行的电机也有几十个kw
我这台电机是7.5得他一上电就跳

网友X:
要把漏保的具体型号说一下

网友T:
引用 楼主:
这个跳闸断路器是总开关下面还有很多分开关,正在运行的电机也有几十个kw
我这台电机是7.5得他一上电就跳
你跳闸了,漏电那个指示按钮跳出来了没有?如果有,那有可能电机绝缘不好或者有匝间短路的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T:
跳出来了

网友W:
回复 楼主:
我遇到过是铆合机同样是不开机没事,拆除电机开启也没事。因为控制部分的220v,零线出现问题导致启动电机时漏保跳闸。

楼主:
回复 网友W:
我这个是进电380控制220是经过变压器出来的,设备没有零线进来

网友Y:
个人认为线路问题较大,仔细检查线路再说

网友Z:
还是用摇表摇一下

网友AA:
线路有问题,某个地方搭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