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1):
换了换电源板上的电容,然后安设备上运行,上升频率就很慢,不受加速时间控制?
什么原因???

网友A:
恢复一下出厂值,否则换主板。

网友B:
拆之前有没有这个现像?单独试变频器看看是不是一样?

网友C:
出厂设置了好 减速时间看看行不行。

网友D:
也碰到过一次,主板的问题,无论加减速时间设多少都一样;

网友E:
你换的电源板上面的什么电容呀?

网友F:
看电流啊。。。

网友G:
三菱这个型号各种意想不到的故障都会出现,应该是主板问题,恢复工厂数据应该不能搞定

网友H:
回复 网友G:
我刚选购一台E700的变频器,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D:
E700新机不用考虑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