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1):
请教各位大神,小弟现在买了一个西门子触摸屏smart 700ie v3,在安装编程软件的时候怎么样都不成功,请问一下是不是我的电脑不行,我的电脑是win7 64位。

网友A:
安装一次不成功,那基本要重新安装系统了

网友B:
和64位系统没关系,应该是你电脑系统需要重新安装才行!

网友C:
不行,就重装吧,确实是系统问题,如果别人能装上,你不能。安装软件不能自动生成文件。

网友D:
安装时选择默认目录试试,不要安装在有中文的文件下面

网友E:
安装在非中文目录下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谢谢

网友F:
这个安装不成功,是在什么地方不成功的,报什么错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