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1):
我是新手,哪位大神给说一下欧姆龙程序中递增指令递减指令在梯形图中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加1或者减1了

网友B:
曾经用到递增递减指令,在没有触摸屏的情况下,通过按钮对PLC内部定时器或计数器的设定值递增或递减,可以为按一下加1S或减1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