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1):
请问大师我想把西门子440变频器的额定市压输入电压范围设置高点,高于市压400v,P0208设置高一点,怎么弄,把p0004设置成0或者4,都不能改变p0208都数值,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你是想把变频器的什么电压设置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把变频器的什么电压设置高一点。
输入电压,变频器晚上有时候跳闸,现在变频器设置是400v,市压平时有395v,晚上有可能还要高点,想把变频器输入电压设置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
现在有可能是市压超出变频器设置的电压,想把输入电压设置范围大点。

网友C:
楼主试试把P003=3

网友D:
还是晚上电压高的时候提前把电源关了好

网友E:
是把电压范围变宽吧。

网友F:
输入电压高,要在参数P210修改到输入电压实际值即可。

r0208你改不了,因为是r参数,这个参数是只读参数,不能改写!

网友G:
把P0003改成2或3
再改P0304试一下。
更改参数最好是在停机状态。

网友H:
什么跳闸?电压在正常范围不用调,看显示母线电压多少?

楼主:
谢谢各位,明天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