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编写程序,变量符号下方出现红色波浪线?

楼主(2018-01-11):
请问:200SMART在子程序里面编写程序,变量表里面的符号用在程序里。为什么符号下面还会出现红色的波浪线啊?

网友A:
只要能编译成功,红线别管它,记得V2.2版本以前都有这个BUG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里面没有编译啊,只有保存。难得哦啊保存就是保存+编译?

网友B:
请您下载2.3版本,试试看看。

网友C:
红色波浪线说明程序有问题,编译能通过吗,我的是V2.1版的

网友D: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编程软件的bug

网友E(2019-01-02):
我也遇到 过这样的事情 ,不过试过,不是设置所有地址都有红色波浪线的。

网友F(2020-05-25):
回复 网友E:
你用错地址了,200smart里面没有这个地址,错误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