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1):
请教大家有啥成功的案例,怎么改造

网友A:
待机功能还没做过,设备不工作才关机,或者人走随手关,其实就是判别还有没有未完成的料,多久都没接收到有料信号,自动关机。

网友B:
PLC做用个定时器就行了,多少时间可以随你喜欢

网友C:
根据生产需求。我们这一台地面行车,如果正反转接触器15分钟没有吸合信号,自动断电。

网友D:
要看你怎么定义待机了,比如某项功能不动作视为待机时,接通计时器开始计时,到时计时器闭点断开电源即可

网友E:
这不得根据机械或工艺上的要求尔定呀。

网友F:
先确定待机的判断条件(什么状态下是待机),待机时间到 发出信号。

网友G:
这要看在什么地方使用

网友H:
这个只要有PLC
控制电源独立,PLC进行计时就能实现!

网友I:
怎么个待机法啊

网友J:
是否停电和停气,停水这些建议你先了解工艺是否允许这样做,假如你的橡胶轮有时候你停气了,会由于自重压下来,就造成轮面有痕迹,接下的生产就会出现问题,做设计不能单纯的考虑停机的概念

网友K:
这种功能我有做过,应客户要求节能方面需要,我是主电机停止15分钟就断气,气供应也是电磁阀控制的,PLC 做个定时器就好了

网友L:
设备加时间控制,在设定的时间内没有检测到动作就关机

网友M:
断气可依据相对的工艺条件增加时间继电器进行处理。
断电?这个要根据系统断电点来确认方案了。

网友N:
找待机时的条件来控制

网友O:
设定了待机功能还要设定自动唤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待机功能还没做过,设备不工作才关机,或者人走随手关,其实就是判别还有没有未完成的料,多久都没接收到有料信号,自动关机。
原有的设备的主电源是通过机械带锁按钮控制,现在想通过软件的停止信号来判断是否需要启用待机功能,停止信号触发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以上就断掉设备的主气和主电源。(原有设备使用运动控制卡控制)

网友P:
做程序的,永远都是判断条件做出控制逻辑!!
你只要知道待机条件到达关闭那些允许关闭的负荷即可

网友A:
总的来说,这功能不难实现,如楼上所说,主要是判断待机的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P:
做程序的,永远都是判断条件做出控制逻辑!!
你只要知道待机条件到达关闭那些允许关闭的负荷即可
我准备加一个延时断电的继电器,两组常开常闭,分别断电和断气

网友Q:
回复 楼主:
还要有另外一个停机按钮,不需要延时停机时使用

网友R:
回复 楼主:
这个方案好,经济简单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还要有另外一个停机按钮,不需要延时停机时使用
原设备上有停止按钮,我的想法通过停止按钮信号来出发延时断电时间继电器来控制,断电和断气

楼主:
客户要求待机多长时间就启用待机功能,切掉气和电节约成本。解除待机功能就按主电源按钮就行。

网友S:
LDI Yxxx,ANI Yxxxx,OUT Txxxx  Kxxxx

网友T:
回复 网友Q:
根据实际情况来,首先保证安全,我这里做的是原点信号保持10分钟待机(一只在整机原点肯定没干活啦表情)

网友Q:
回复 楼主:
“通过停止按钮信号来出发延时断电时间继电器来控制,断电和断气”
如果需要紧急停机或者快速停机时怎么办?

网友U:
我们的设备加过这个功能,我们的是PLC控制所以改起来很简单!自停自启 要注意安全问题! 如果只是自停就简单了

网友V:
提供几点机床上的应用思路:
1.这个功能是个选项,可以开启或关闭;
2.这个功能在预备关电关气前要有信息提示,并且可以取消;
3.这个功能动作的前提条件:自动模式、程序已结束、产品计数已达到、选项已开启等。

网友W:
设备上有PLC吗。
还有要看你这个待机条件了

网友X: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待机功能还没做过,设备不工作才关机,或者人走随手关,其实就是判别还有没有未完成的料,多久都没接收到有料信号,自动关机。
原有的设备的主电源是通过机械带锁按钮控制,现在想通过软件的停止信号来判断是否需要启用待机功能,停止信号触发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以上就断掉设备的主气和主电源。(原有设备使用运动控制卡控制)
机械带锁定按钮起到断主电源急停作用的话,这个不能改动,不管用软件还是什么方式实现,都不能影响急停。

楼主:
引用 网友Q:
“通过停止按钮信号来出发延时断电时间继电器来控制,断电和断气”
如果需要紧急停机或者快速停机时怎么办?
有暂停按钮和急停按钮,一个通过软件控制,一个直接断伺服器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U:
我们的设备加过这个功能,我们的是PLC控制所以改起来很简单!自停自启 要注意安全问题! 如果只是自停就简单了
原设备没用PLC,是用运动控制卡,加PLC的话,成本高且要和运动控制卡配合,改造起来需要配合的就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X: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待机功能还没做过,设备不工作才关机,或者人走随手关,其实就是判别还有没有未完成的料,多久都没接收到有料信号,自动关机。
原有的设备的主电源是通过机械带锁按钮控制,现在想通过软件的停止信号来判断是否需要启用待机功能,停止信号触发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以上就断掉设备的主气和主电源。(原有设备使用运动控制卡控制)
机械带锁定按钮起到断主电源急停作用的话,这个不能改动,不管用软件还是什么方式实现,都不能影响急停。
是的,这个是不能改的,本身有急停按钮断主轴伺服器电源和给软件的急停信号。

网友Y:
看生产工艺,比如传送带,都是通过光电和对应的工艺来判断多少时间内没货就可以维持一个极低速运行或者直接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