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1):
一台加热设备,通过温控表输出到三相有功调压器,来控制可控硅。在使用过程中,频繁出现加热突然停止故障(三相加热电流表都是零)
开始大家都怀疑现场电气元件或是可控硅故障。我比较不赞同此看法。
1.  如果现场加热棒有问题,不应该三相都没有电流。3个加热棒同时损坏的几率太小(三角形接法)。
2. 此故障属于偶尔出现,如果现场出现线路问题,300A的电流,早就崩开了。
因此。我怀疑控制部分有问题。而且是公共部分。我怀疑表到调压器之间有问题。由于现场有替代元件,排除了表的可能性。我就怀疑线问题。
大家一致摇头,说我的设想不可能。因为表到调压器都是柜内布线,中间没有任何接头,没有经过端子。2根1平方的线在本控制盘故障,根本不可能(表在柜门上安装,调压器在柜内)
由于没有找到原因,领导说,试一试吧。
我放了一截临时线,10分钟后,一切正常。15分钟后。领导说就这样使用。停机后,检查原来柜内两颗线,查找真因。
收拾家具,大功告成!
事实是证明真理的最可靠依据!

网友A:
上周我遇到一起直线编码器事件也是类似的

网友B: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什么样的故障都有……

网友C:
柜内的接线也有虚接的可能,或者接线冷压端子压过了长久断了都可能啊。
碰到过加热器柜内主接线端子没压好而烧坏的。控制线没压到接线端子内的,振动下就故障出来了。…

网友D:
什么样的故障都有,正常

网友E:
遇到疑难故障,分析判断就很重要了,据此而推断可能的原因;
未理解“查找真音”的意思。

网友F:
电气故意一般来说比较麻烦……

网友G:
一切皆有可能啊

网友H:
领导面前表现了一下  工作就要如此仔细

网友I:
这种问题就要考验能力和耐心了!
不然很容易被迷惑!

网友J:
这个在纯接触器组成的电控柜里面是比较常见的,特别是有大功率接触器的电柜

楼主:
当所有人否认你观点的时刻,心里真不是滋味。脸红红的。
当自己的观点成立时,心里说不说的喜悦。手杠杠的。

网友K:
遇到问题冷静分析与动手很重要

网友L:
柜内接线出问题这很正常啊

网友M:
柜门线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折断,或一些保护不到位的做法容易被磨损绝缘。

网友N:
门开来开去有可能把线折断了

网友O:
柜内出故障的概率其实很高的,那些和你意见不同的人水平实在太差。类似这样的事多几次就会树立起你的权威,他们就不会轻易怀疑你的论断了。
“停机后,检查原来柜内两颗线,查找真音”,这一句,真心看不懂。

楼主:
领导的意思是停机后将原来的两颗线拽出来,看看到底什么原因。。是质量原因还是施工原因。

网友P:
事实是证明真理的最可靠依据!
有时候就是很简单的问题,非要往坏处想

网友Q:
这个LZ经验丰富啊。类似的情况我这里也有遇到过,现场报修吸尘器故障,同事去检修,回来说控制板有问题(吸尘器内部带控制板),问有检测电源线或者控制板输入电源没,告知没有,在一起去检测才发现电源线内部断了,而且有时还能用。

网友R:
出现故障,从控制原理上分析,比较容易找到故障根源

网友S:
两根线,量量电阻也是很简单的吧

楼主:
因为他是偶尔故障,所以排查上确实不好排查。只能替代法来一一排除!

网友T:
什么都有可能!工作中碰到的故障千奇百怪!保持自己的判断!验证自己的判断!

网友U:
看了此贴,感觉楼主很得意的那种。其实,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个不新鲜。关键是少数人在被多数人否定的时候,是否能坚持真理。这是很重要,很关键的。嘻嘻

大拇指赞一下!

网友V:
是不是端子需接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S:
两根线,量量电阻也是很简单的吧
这个还真不一定,量的当时可能是导通的。

网友W:
电气故意,千奇百怪.代换法来排除!最好。

网友X:
故障就是这样 没有什么可能不可能 只要想到查

网友Y:
没有不可能,奔腾吧少年

网友Z:
出现一些故障很正常的。

网友AA:
引用 网友U:
看了此贴,感觉楼主很得意的那种。其实,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个不新鲜。关键是少数人在被多数人否定的时候,是否能坚持真理。这是很重要,很关键的。嘻嘻

大拇指赞一下!

找到故障原因避免以后犯错是最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V:
是不是端子需接了。
没有经过端子排。元器件端子没有问题

网友U:
回复 网友AA:
说得对,就是死呀也要死个明白。嘻嘻。

有问题不怕,就怕稀里糊涂的不知道为啥,然后稀里糊涂的好了,也不知道为啥。干好工作的基本态度就是研究,就是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这样才能干好工作,才能对工作产生兴趣与爱好。

网友AB:
楼主为什么不查出来到底那个线到底是什么原因??

楼主:
现在设备还没停机,里面有很多线,拽不动,所以领导让停机后检查。

网友AC:
工作中经验要长期积累

网友AD:
这个真的没有什么,温控表输出电压(电流)信号控制调功器输出,闪断温控表的输出端有信号输出那就是调功器或线断了,电压信号的可以用一个5V电源接进去启动调功器,如果启动那就是线断了,加热器坏了除非全坏了,一般现在的调功器都把保护做的很好的,你断相了,会报警的

网友AE:
看你的描述,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楼主的思路已经很清楚呢!说不可能的要不是水平不行,要不就是自认为的,我有台设备抖动,我连换了三个编码器才好。编码器都是新的,按说这也是不可能呀!

楼主:
是不是编码器插头有问题,例如焊接质量问题。

网友AF:
控制柜里面的接线 不一定就没错。

网友AG:
分析的很到位,快速找出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