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1):
现在家庭照明都用镇流器灯管、LED,如果碰到控制零线灯闪,还好处理些。如果碰到控制火线灯还闪,那就抓头了。
以下是我分析的三种情况,第一,开关受潮。第二,变压器中性线没接地。第三是线绝缘不好。
最后处理不好,只能在灯里加了个小的中间继电器,零火线都控制。

网友A:
换个控制开关试试

网友B:
有时感应电都会微亮!

网友C:
我感觉家里面,第三种存在的居多。绝缘不好,感应电存在,造成微亮!

网友D:
你用的是不是带指示灯的开关?

网友E:
LED灯常见,驱动隔离不好就这样

网友F:
把开关上的小灯去掉。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家庭照明都用镇流器灯管、LED,如果碰到控制零线灯闪,还好处理些。如果碰到控制火线灯还闪,那就抓头了。
以下是我分析的三种情况,第一,开关受潮。第二,变压器中性线没接地。第三是线绝缘不好。
最后处理不好,只能在灯里加了个小的中间继电器,零火线都控制。
变压器中性线没接地会导致吗?船用变压器零线不接地。我觉得常见的是控制零线和感应电。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把开关上的小灯去掉。
这个指示灯的确对LED负载灯产生影响

网友I:
我家里也是,灯开关关好后,节能灯依然会时不时地闪一下,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J:
呵呵;带指示灯的开关有个电阻串个指示灯,把电阻一头剪断就OK了;

网友K:
楼主分析的后两个原因可能性多一些。加继电器双线全控制是最可靠的方式。

网友L:
把零火都断掉试试。

网友M:
现在的开关带指示灯,所以控制火线还闪,多数都是指示灯的问题。

网友N:
像这种镇流器的灯我都给拆了 换成了LED

网友O:
没遇到过
开关带指示灯的,不喜欢,夜里像鬼火
装修直接用感应灯,人来灯亮,人走延时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