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1):
电源指示灯不亮,运行灯也不亮。。。怎么回事

网友A:
楼主如何判断电源板正常的?
电源板与上面两块板子连接的插针有没有问题

楼主:
用这个电源板给其他模块供电,正常

网友B:
cpu板有问题了

网友C:
是不是220电源接到24V
电源,把电源板

网友D:
确认电源板没问题,那就更换下I /O板试,还不行就CPU板问题;

网友E:
如果没有主板更换的话,直接报废买新吧,买一块主板的费用跟买新差不多

网友F:
看有没有电压输入,24Ⅴ

网友F:
不知你的pLc是220v,还是24v输入。

楼主:
220V电压,,,看样是从新买了

网友G:
板上都是贴片,很难修,有备件整块板换上去试试

网友H:
电源灯不亮,在确认没有负载的状况下,我还是怀疑你的电源问题

网友I:
换新的吧,要自己能维修还行,要不然发外维修还不如换新的!

网友J:
既然电源板正常,那可能就是CPU板或者是IO板出现了问题,这个得一一排查,建议换新

网友K:
在CPU板上还有一部分电源电路,在CPU板背面。

网友L(2018-05-25):
电源正常指示灯不亮,说明驱动板上的电源芯片故障或者核心控制板芯片故障。

楼主(2018-07-17):
回复 网友L:
已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