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1):
两个车间的两台动力变压器相距100米左右,二次侧中性点都接地,现在想把低压侧互连在一起。平时联络线是断开的,这样其中一台停电可以用另一台的作为应急电源互为备用,联络开关手动投切。

这种情况需不需要把N线也连接到一起,连接到一起有没有影响。

求教。。。。。。

网友A:
这和并列运行类似,应该可以

网友B:
可以连的,只是检修时麻烦一点。接地必需做好。

网友C:
不清楚这方面的具体规定。
但问一下,是什么类型的供电系统(比如TN-C、TN-S);如果新做联络屏,可向厂家询问相关问题。

网友D:
供电电压和接线方式和接地电阻都要考虑

网友E:
如果变运行的话,到时候另一台离线还是不能拆,会打火。

网友F:
楼主的是两路进线,出现事故时,可以一台应急使用,这时需要把低压联络柜投入。
参考我们这里的,我们也是中性点接地系统,变压器零线(既零排是连接在一起的)以上仅供楼主参考!

网友G:
楼主这样的情况把零线和地线连接好,防止零线断了以后影响单项运行,减少事故的发生!

网友H:
完全可以的。

网友I:
中性点都是接地的!如果接地良好的话连在一起 没有问题

网友J:
接触的比较少,这个并联需要条件吧,功率匹配,相序,相位等等。各位大神补充

网友K:
最好是两台变压器的接地点都与单位的接地网相连(避雷除外),这样就可以不用考虑厂区的土壤导电率的问题,还可以取得比较稳定的接地连续性。

网友L:
虽然可以,但为什么备用电源不能四投或四断呢?嫌麻烦?其实就多了一颗N线呀。

网友M:
应该可以,也要考虑下电阻的问题

网友N:
我也感觉没什么问题,因为零线都是接大地的。

网友O:
中性点都接地!接地良好应该可以的。

网友P:
电压相同N线可以相连

网友Q:
国内标准TN-S系统可以直接连接,但是为了检修有明显断点需要通过母联刀闸

网友R:
应该可以连接在一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TN-C-S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回复,你的两台变压器相距多远,是用的同一个接地系统吗?

楼主:
回复 网友L:
四投或四断可以做到,但是即使这样,当联络开关投入后依然是两路零线连接在了一起呀。。。。。。

网友S:
最可靠还是四投四断,避免意外。

网友F:
我们的变压器是干式的,距离较近,大概20米。

网友L:
回复 楼主:
哦,这样呀。配电这块儿我很少涉及,所以不是很清楚哈。谢谢你的提示哈。

网友T:
中性线共地没有问题
请注意切换互锁

网友U:
可以,我单位就这样做

楼主:
回复 网友T:
现在的问题就是两台变压器的中性线不在一个接地系统中。。。。。

网友V:
弄个4p双电源切换开关

网友W:
可以的,供电电压和接线方式和接地电阻都要考虑

网友X:
可以,但最好采用四极双投切换刀闸。

楼主:
回复 网友X:
这个帮助很大,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