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串口调试仪表的困惑

楼主(2018-01-11):
请教各位达人,我用串口485调试一个modbus的仪表,用如上图的格式发送数据到仪表,但是怎么调都不能收到返回的数据。
485转usb是好的,和S7 200的plc就有数据正常回来,证明usb和485接口,及软件都是ok的。
一直以为是仪表坏,今天用plc去读仪表,却能读出来数据,但就是用串口调试死活没有数据回来。上面的格式也是对的,站号,速度9600,8N1的通读格式,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没有数据回来。
能帮忙思考下会是什么原因引导起的?

网友A:
先看看端口有没有被别的占用,通讯是否正常。最后多换几个调试软件。我就遇到过一个调试软件不能用换另一个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软件倒是没换过,但是换过了485的那头设备,换过了设备就有数据进来。
如下图,这是s7200plc返回来的数据。

网友A:
对应设备的站号是正确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应设备的站号是正确的吗?
站号是正确的

网友B:
格式对吗?

网友C:
通迅设置对不?发送的数据对应仪表的站号,寄存器号对了吗?
modbus不是有专门的调试软件呀?
什么型号的仪表?通迅协议呢?
可以用这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dbus不是有专门的调试软件呀?
什么型号的仪表?通迅协意呢?
符合modbus格式要求应该就可以.
但不知道校验码错了会不会有数据发回来.

网友D:
那是你的格式数据对不对?校验码是不是计算正确

网友C:
回复 楼主:
够早的哈,我回贴还没编辑完就来了。试试我说的那个调试软件吧?仪表通迅设置要对应哦!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dbus不是有专门的调试软件呀?
什么型号的仪表?通迅协意呢?
符合modbus格式要求应该就可以.
但不知道校验码错了会不会有数据发回来.
校验码没错!或许是USB转RS485的问题、或许是仪表485通信口的问题!这个USB转RS485可以和200通信不见得这个USB转RS485就绝对适合任何场合!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达人,我用串口485调试一个modbus的仪表,用如上图的格式发送数据到仪表,但是怎么调都不能收到返回的数据。
485转usb是好的,和S7 200的plc就有数据正常回来,证明usb和485接口,及软件都是ok的。

一直以为是仪表坏,今天用plc去读仪表,却能读出来数据,但就是用串口调试死活没有数据回来。上面的格式也是对的,站号,速度9600,8N1的通读格式,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没有数据回来。
能帮忙思考下会是什么原因引导起的?

你不妨把你所用的USB转RS485实物图贴出来,我们看看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够早的哈,我回贴还没编辑完就来了。试试我说的那个调试软件吧?仪表通迅设置要对应哦!
软件发个链接呗,看起来是不错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达人,我用串口485调试一个modbus的仪表,用如上图的格式发送数据到仪表,但是怎么调都不能收到返回的数据。
485转usb是好的,和S7 200的plc就有数据正常回来,证明usb和485接口,及软件都是ok的。

一直以为是仪表坏,今天用plc去读仪表,却能读出来数据,但就是用串口调试死活没有数据回来。上面的格式也是对的,站号,速度9600,8N1的通读格式,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没有数据回来。
能帮忙思考下会是什么原因引导起的?

你不妨把你所用的USB转RS485实物图贴出来,我们看看那!
这是照片,自己做的一根线.
一直用,挺好用的.

网友F:
给你个建议,把电脑的电源拔了试试,如果是笔记本的话,用电池里的电就行,有些设备是一点干扰都不能有的,又一次我配置DTU,现场的电源,一接485的一个灯就微闪,完了怎么也通不上设备,后来发现是电源的事,拔了直接用电脑电池配置就OK了。

网友F:
看样子你整的是非标产品啊,我以前也整这玩意儿,相当有意思,很锻炼人。

网友G:
楼主还是先把通讯协议贴出来给大家看看比较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给你个建议,把电脑的电源拔了试试,如果是笔记本的话,用电池里的电就行,有些设备是一点干扰都不能有的,又一次我配置DTU,现场的电源,一接485的一个灯就微闪,完了怎么也通不上设备,后来发现是电源的事,拔了直接用电脑电池配置就OK了。
有时候就这么简单的处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样子你整的是非标产品啊,我以前也整这玩意儿,相当有意思,很锻炼人。
测试嘛,有元件就行,其它外在的无所谓.
仪表不是非标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够早的哈,我回贴还没编辑完就来了。试试我说的那个调试软件吧?仪表通迅设置要对应哦!
软件发个链接呗,看起来是不错的样子.
图片上有软件名了呀,搜索一下下载就好了!把仪表品牌型号说一下呗?也许通迅端口接错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达人,我用串口485调试一个modbus的仪表,用如上图的格式发送数据到仪表,但是怎么调都不能收到返回的数据。
485转usb是好的,和S7 200的plc就有数据正常回来,证明usb和485接口,及软件都是ok的。

一直以为是仪表坏,今天用plc去读仪表,却能读出来数据,但就是用串口调试死活没有数据回来。上面的格式也是对的,站号,速度9600,8N1的通读格式,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没有数据回来。
能帮忙思考下会是什么原因引导起的?

你不妨把你所用的USB转RS485实物图贴出来,我们看看那!
这是照片,自己做的一根线.
一直用,挺好用的.

买一个好点的USB转RS485试试呢,大约200大洋左右的!

网友F:
我帮你请教了一下我的单片机师傅,他说你可能是丢了一位数,H81二进制就是1000 0001而你恰好收了01二进制就是0000 0001所以就是把最高位给丢了,这种情况应该是单片机的问题,或者通讯芯片的问题,当然这样的问题你是不好解决的,单片机师傅离职了。
还有一点你可以试下,就是波特率有误差的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试着弄弄这个吧。
还有可能是时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帮你请教了一下我的单片机师傅,他说你可能是丢了一位数,H81二进制就是1000 0001而你恰好收了01二进制就是0000 0001所以就是把最高位给丢了,这种情况应该是单片机的问题,或者通讯芯片的问题,当然这样的问题你是不好解决的,单片机师傅离职了。
还有一点你可以试下,就是波特率有误差的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试着弄弄这个吧。
还有可能是时序问题。
非常感谢。
后来找多了几台仪表来测试,有两台能通讯通,证明应该是这个仪表有问题。我现在在查仪表方面。

网友I:
发送1里面的是什么意思!请问

楼主:
引用 网友J:

XK3101N?
厉害,字数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