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2):
   因需要检查1140V的电机电流,但不知道怎么检测,大家有没有用过这方面的表呢?

网友A:
是功率还是电压,电机一般都是说功率吗。

网友B:
有专门的电量转换器。我们这一台4000伏的电流测量就是特殊电流互感器测量。500/5安  10VA

网友C:
什么电机啊?不同厂家的产品还有一定的偏差。

网友D:
交流电的话直接通过互感器测量电流即可

网友E:
矿用产品啊? 我们都是加电机保护器,直接通过RS485通讯口,监测电流电压的。

按照以前都是用互感器接电压电流表直接显示在控制箱面板上也可以。

网友F:
可以用霍尔传感器,我们用过霍尔传感器可以测一万安的电流。

网友G:
电流有多大;应当可以采用相应电压等级的电流互感器(或其他电流检测器件)。

网友H:
比较高压用的电流检测都是感应式的,如果是非正弦波的电流检测,就是霍尔电流器。非接触式的。如果是正弦波的50Hz的,就用一般的电流互感器即可。

网友I:
耐压等级1140V的互感器市面不少的,譬如安科瑞的AKH-1.14系列,也就100+RMB,完全不需要用什么其它的电量电能表传感器!

有了对应互感器相信就不用再多说了,配电流表,电流变送器等等。也就是200RMB不到的事情。

楼主:
回复 网友C:
普通的电机,就是电压高一点!

网友J:
我只能说用互感器
1140V的还是可以买得到的!

网友K: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电压等级相符、电流合适的电流互感器与电流表配合就可以达到楼主的要求。仅供参考

网友L:
以前都是用示波器+罗氏线圈(分流器)来测试大电流的,交直流都可.

网友M:
钳形表就行啊?这玩意和电压没关系啊!

网友N:
钳形电流表测量,很简单。

网友I:
引用 网友M:
钳形表就行啊?这玩意和电压没关系啊!

又牵扯到一个老问题,电流表与其使用电压等级的关系。
这个话题,实际应用可能和理论要求相去甚远,譬如仍然有很多人用500V/1KV钳形表去检测,6KV,10KV,甚至35KV的线路电流。但往往要求是要注意测量线路的耐压等级问题。

网友I:
我是仍然不建议使用耐压等级低的钳形表去检测高压线路,即使实际应用很常见,但生命只有一次。普通低压表的元器件和相关材料都是常规的低压的,包括绝缘间隙等。我是宁愿用高压的钳形表,或者像其他办法,也不会用低压表直接去检测。
说到这里我就想起来了两只手,永远不要给电流流过你胸前的机会构成闭合回路的机会。所以1)检测前把表位置放好 或者先行挂好尽量避免拿在手中。 2)永远只是用一只手去测量。

网友M: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M:
钳形表就行啊?这玩意和电压没关系啊!

又牵扯到一个老问题,电流表与其使用电压等级的关系。
这个话题,实际应用可能和理论要求相去甚远,譬如仍然有很多人用500V/1KV钳形表去检测,6KV,10KV,甚至35KV的线路电流。但往往要求是要注意测量线路的耐压等级问题。
6kv以上用钳形表测量,在实际工作中不会出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