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tra3000问题

楼主(2018-01-12):
如图,第一个灯module status闪,是不是没有使能?需要查IO板的哪个点?

楼主:
查找图纸对应的驱动器31.32端子使能都有24v,31是plc给的使能,32是外部接近开关给的

楼主:
这个驱动器是带一个缠绕电机的,最开始是同步带断,更换同步带的时候可能碰到了电机动力插头了造成虚接,恢复生产没多久动力电缆冒烟,跟班电工更换动力电缆后驱动器报警E19,报警信息为检测位置超限,随后更换同型号新的伺服电机,依然报警E19,随后更换新的同型号伺服驱动器,将地址地址拨码按旧的拨好后上电,手动运行没有报E19但是电机不转,module灯一直闪烁。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更换的那根伺服驱动器动力线相序问题,我想问一下接入驱动器UVW的电缆为蓝黑红,应该有6种相序接法,是不是只有一种相序是对的,其它的接了驱动器就会有问题??这个是怎么定义的,有没有对这块懂行的同仁。

网友A:
是有相应对接,不然不转,拆线前要记好,后面的工作更方便了

网友B(2019-08-24):
这个谁能修的 我司手上有好几台 故障是抖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抖动?是不是和力矩有关系,我记得处理过一次伺服电机抖动,就是改的程序里的两个电机参数就不抖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