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自识别功能

楼主(2018-01-12):
接触很多变频器,发现变频器对现场电机有识别整定功能。
请问。环境温度不同,对变频器识别有何影响?例如我们这里,早晨-18°,中午10°
温差这么大。

网友A:
看一下说明书,是否在适用的环境范围内,否则性能不敢保证

网友B:
好像安川变频器有自学习功能。

网友C:
一般标定都是常温最佳(20°-25°)

网友D:
肯定跟环境温度有关系。

楼主:
通过几次的电机自学习识别,我发现环境温度变化,里面的一些电机漏电感性值,定子阻抗都会发生较大变化。有时候一些莫名其妙的变频故障,只要自动识别一下,故障就会消失。

网友E:
楼主什么变频器好像ABB880的变频器有这个功能

楼主:
施耐德,西门子  ABB都有这功能

网友F:
   现在大多数变频器都有参数自识别功能。使用该功能可以让变频器与负载电机自行进行参数的匹配以达到最佳使用效果。在进行参数辨识时最好应将电机的负载脱开,空载状态下进行完全参数识别。仅供参考

网友G:
ABB有这功能,没有用过,手动输入

楼主:
输入名牌参数后,可以自识别。感觉提升系统有必要识别,能避免溜车。

网友H:
不建议使用自动识别,手动输入是麻烦一点,调试时候会节约很多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建议使用自动识别,手动输入是麻烦一点,调试时候会节约很多时间
有些控制方式使用自识别后,参数能得到最佳优化。有时也越识别越乱,所以只能根据现场情况而定!

网友I:
自动识别变频器,环境温度最好是室温(20度左右),环境温度太高或太低,对辨识有一定影响,但不会特别离谱。比如说,温度的影响一般都是影响电机绕组的冷态阻抗。仅此而已。

自动辨识主要是给电机在变频器内部建立电机等效模型。一般都是八九不离十的。至于对调节器的优化辨识,与算法有关,所以,感觉与实际离谱。其实没什么大惊小怪的。自动辨识以后,看看调节器参数,就知道是否合理了。手动修改一下即可。但总的时间常数不能改变。电磁时间常数优化所得的数据没有错。不合理的问题主要体现在PI参数的分配上。这与设计者的算法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