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C型变频器电阻阻值求助

楼主(2018-01-12):
请问哪位知道这两个电阻阻值,vfd150c43a的

网友A:
咨询厂家,不过,不一定仅坏了这两个电阻。兴许还有别的元件损坏。

网友B:
功率不大。去网上淘一个。没多少钱?回来拆开看看,比对把他修好,就是了

网友C:
10K,01B为1K,另一个为2K

楼主:
多谢了,已换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