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2):
Smart200PLC 与wincc 通过 OPC进行通讯。通讯的过程发现,VM 和 C 寄存器无法读取到。。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或者是能通过什么其他可行的方式把VM和C寄存器的数据读取出来吗?

网友A:
WINCC可以通过TCP方式直接读取S7-200 SMART的值,OPC不太稳定

网友B:
建变量时是不是设置了不可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是没有直接驱动可以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通讯是能通讯上,其他寄存器都可以读。但是就这两个寄存器不知道怎么读不出来。另外就是在wincc里面,不知道对应的数据类型的变量要怎么建。小弟见识浅薄,还望大神指教。

网友C:
OPC就认200的一个OB块,放在VB中

网友D:
把这些数据在PLC程序中转移到MW里面不就好了,在读MW的值

网友E:
用OPC中转不是很稳定,尤其是点多了更不稳定,推荐一些可以直连wincc的产品,href="http://www.dl-winbest.com/download/Product%20manual/NET%20%E5%A4%9A%E5%8A%9F%E8%83%BD%E4%BA%A4%E6%8D%A2%E6%9C%BAA%E5%9E%8B%20%E4%BB%A5%E5%A4%AA%E7%BD%91%E6%A8%A1%E5%9D%97%E7%94%A8%E6%88%B7%E6%89%8B%E5%86%8CV2.01.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