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磁栅编码器的小问题分享

楼主(2018-01-12):
直线磁栅编码器的问题分享
设备:手机贴合设备,使用我们公司的直线电机模组,配合高创驱动器,用的是国产深圳这边生产的直线磁性编码器,直线电机模组已经安装在设备内部,模组固定好,所有线也走在拖链内,编码器读头的出线方式是,用航空插头转接。
问题:高创驱动器报R4,R4报警定义:驱动器没有接收到增量式编码器的反馈信号,A/B相信号中断。
现象:高创驱动器报R4,电机安装不成功。
分析:1、读头芯片参数不正确(上一批30套,出现过参数没有烧录的现象)
     2、驱动器问题。
处理方法:
1、更换读头,直接从扭开航空插头,只换读头,分别更了3个现象仍旧。
2、将正常在工作中的驱动器更换过来,仍然报R4的现象。
以上两个处理方法都没有得到好的结果,还是怀疑编码器内部参数的问题。
3、将正常工作中的其它品牌的直线编码器读头换来,测试AB信号正常,驱动器不报警,软件能正常显示反馈位置。
到了这地步,直接判断,编码器读头有问题,这时怀疑会不会是信号线出了问题呢,建议再换之前的读头试试,这次就直接将读头连线一起更换(不拆航空插头)。
4、再将更换编码器读头+信号线,测试正常,驱动器不报警,软件也正常反馈位置。
再将设备上的那条线拆下来,果不其然,航空插头那端出现了问题,由于这种线是直接机器成批压出来的,这条信号线问题是机器压线时,线放反了180度,相当于所有线在航插那端都调换了针脚,所以驱动器报警,一开始没直接怀疑信号线的原因,是因上一批编码器读头的参数烧录错误也是直接报R4,而且信号已经在设备中安装好走在拖链里面,所以刚开始还是先怀疑读头参数问题。
结果:换一根信号,驱动器不报警,设备可以正常调试。
总结:经验判断在某些情况下,还是会将人带入误区。
直线编码器:读头+栅尺
防呆航空插头,主要是方便售后更换。
编码器读头上方,问题就是出现在这,般插后端线上有字的朝下了,跟底部无字的反过来了。
编码器读头底部
磁栅尺的NSNS极看得清楚吗?

楼主:
直线电机模组
丝杆模组
都是自家做的,丝杆模组是自产自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厂家配的?

网友B:
大型电子厂的自有设备开发部门一般都自己组装非标。

楼主:
是的,磁栅尺厂家配送的,其实里面就是铁砂,放在磁栅尺上可以测试NS极之间的距离。不同间距的栅尺匹配的编码器读头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C:
经验,学习下来确实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