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2):
如图,一个温控仪表。显示oH且闪烁。接上pt100还是闪烁,测量其pt100输入端有DC1.9-2v的电压。菜单也进不去,说明书也没说关于OH闪烁的解释。各位大神指导一下,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好多集成块,看的头大

网友A:
说明书上都没有说明,换了吧

网友B:
应该是检测不到热电偶把!

网友C:
我碰到过类似的故障,是热电阻坏了!oh 一般应该是过热吧?或者超测量范围吧!

网友D:
把热电偶那几根线,直接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E:
检测不到测温元件,如果你的测量回路正常还是换个表吧,这个不贵

网友F:
换一个热电阻试一试。pt100是热电阻,不是热电偶。
需要更改参数,输入类型。

网友G:
这个应该比较便宜!不行换块表。

楼主:
统一回复,谢谢大家。刚开始也以为是PT100热电阻的问题,用一个完好的PT100接上去仍然显示OH,热电阻那几根线尝试短接过,仍然不行,输入传感器设置正确为PT100,输入也没问题。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菜单也进不去,说明书说将CLK设置为132,可以调整菜单,我设置成132 也进不去。不知识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PT100的输入端子有1.9-2v的跳变电压,也没有参考,因为只有一个温控仪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碰到过类似的故障,是热电阻坏了!oh 一般应该是过热吧?或者超测量范围吧!
已换全新热电阻,仍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上都没有说明,换了吧
是呢,说明书也没有关于OH的介绍,这个温控不错,主要想研究下。给天康发邮箱人家也不会,用QQ咨询人家也不理

网友H:
楼主方便把你看的说明书发上来!
仔细看了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谢谢大家。刚开始也以为是PT100热电阻的问题,用一个完好的PT100接上去仍然显示OH,热电阻那几根线尝试短接过,仍然不行,输入传感器设置正确为PT100,输入也没问题。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菜单也进不去,说明书说将CLK设置为132,可以调整菜单,我设置成132 也进不去。不知识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PT100的输入端子有1.9-2v的跳变电压,也没有参考,因为只有一个温控仪表。
进不去去?具体你怎么操作的?

楼主:
仔细看了,确实没有关于OH的解释,咋两个说明书不一样啊,能分享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I:
我遇到的OH代码是检测探头问题或者接线问题!

网友J:
换新的吧,估计可能仪表坏了,估计这表也用不了多少钱。

网友K:
可能坏了吧,一般OH都是过热报警。

网友L:
应该是过温度了啊   估计是温控仪有问题了啊

网友M:
是不是内郭断线3

网友N:
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O:
楼主找OH报警代码没有多大的现实意义,OH报警基本就是网友回复的超量程(包括热电阻断线,量程设置有误,接线错误等),在输入端测得有1.9-2V的跳变电压,这是不正常的,正常时有个0.025左右的电压(如AI系列表)。在排除硬件有故障前,建议再检查一下参数设置是否都正确,如分度号SLO选择是否正确并已保存, SLL、SLH、SL4、SL5、PKI、KKI等参数是否被人动过有所改变了。

网友P:
那估计是温控仪本身的问题了啊

网友Q:
仪表坏了吧

网友R:
pt100你用的是三线的热电阻把,热电偶的话,可以用线短接,还不行基本就是表内部故障,三线热电阻线不能接错的,上面有标A,B,B,的万用表量啊,A,B 之间大概有100欧的电阻的,

网友S:
按照代码说明是过热,检查一下、热电偶或热电阻。不行,检查检测输入回路,换一下热电偶供电电源的滤波电容试试。真不行换表吧

网友T:
应该是断线或者温控表内部损坏,换一块温控表试试,另外考虑一下是不是超调。H:表示高或超

                                                                       L:表示低或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