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2):
今天用一个PNP接近开关接入S7-200PLC高速计数器上作计量长度用,用TD400作文本显示,使用中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电机旋转一周,发出一个脉冲,电机是四极,电机最大一秒转25转,连续运转时发现文本显示的脉冲数变化的特别快,明显与实际不符,换了同一种型号的,还是这个问题,又换了另外一种型号接近开关,显示正常,可以确定的是原来的接近开关没有问题,因为接在JDM9计数器上没有问题,请教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第一个接近开关响应频率有问题,慢速没有问题,快了就可能不准了……

网友B:
是不是同一款的型号的接近传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有可能是响应频率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同一款同一型号的

网友C:
也有可能是传感器带载能力造成的

网友D:
近接开关有动作响应频率的参数,使用中要注意

网友E:
接近开关的好坏,响应频率是一个重要的参数,有些用这个来测试某品牌开关正宗和假冒的区别

网友F:
25hz,一般接近开关都能相应

网友G:
一般的接近开关频响是几百赫兹,进口的或国产的都有上千赫兹频响的接近开关了。

出现信号问题,首先是要用一个示波器看看接近开关的输出频率信号波形,是不是方波,是不是“天地”之间灌满了峰峰值?等等,然后再做分析。如果是频响问题,脉冲波形是出现了三角波现象。因此,示波器测试结果可以告诉你出问题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25hz,一般接近开关都能相应
一秒25转是25hz?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一般的接近开关频响是几百赫兹,进口的或国产的都有上千赫兹频响的接近开关了。

出现信号问题,首先是要用一个示波器看看接近开关的输出频率信号波形,是不是方波,是不是“天地”之间灌满了峰峰值?等等,然后再做分析。如果是频响问题,脉冲波形是出现了三角波现象。因此,示波器测试结果可以告诉你出问题是什么原因了。
不是一般人手上都有示波器的,接近开关用手动一次一次感应计数准确,如果快了不准那就是响应频率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25hz,一般接近开关都能相应
一秒25转是25hz?
电机旋转一周,发出一个脉冲,电机是四极,电机最大一秒转25转
不是25hz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25hz,一般接近开关都能相应
一秒25转是25hz?
电机旋转一周,发出一个脉冲,电机是四极,电机最大一秒转25转
不是25hz吗?
应该不是这么算,而是算输入脉宽

网友F:
回复 网友H:
输入脉冲宽度?为什么

网友H:
回复 网友F:
00

网友I:
回复 网友G:
示波器是个好方法!不过示波器普及度不高啊!便宜的示波表不知道实际使用中效果如何?

网友F:
引用 网友H:

00
00什么意思?
频率没变呀。

网友H:
回复 网友F:

000

网友F:
回复 网友H:
电机旋转一周,发出一个脉冲,电机是四极,电机最大一秒转25转
看看楼主的条件,怎么可能有100hz信号进开关?

网友G: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脉冲信号,还是看看波形更靠谱。原因是,如果电平的峰值和谷值达不到高低电平的标准,虽然开关上的小指示灯亮和灭正常(低频下),带接收信号的控制器内部未必认。看波形就会明白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H:
噢,你是怕开关检测不到信号呀,简单~检测面大于开关的检测面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0000
师傅画图说明,说的很明显了,有的人还是稀里糊涂的……支持师傅……

网友J:
有时候计米表能检测到信号计米但是不代表PLC也能正确识别,最好是买正品,还要注意相应频率!

网友K:
有的冒牌的光电确实不行,试过IOHz就会丢服冲。

网友F:
回复 网友A:
问题因你10楼而起,你到说说楼主的这个信号源发出的信号频率是多少?如何计算的?

连续运转时发现文本显示的脉冲数变化的特别快
楼主这句话注意没有,显然不是接近开关相应不过来,应该是其他原因,按楼主描述,产品质量拍第一。

网友G:
第一,即便是100Hz的脉冲,一般的接近开关也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正因为接近开关的质量良莠不齐,所以一定要检测它的输出波形。看看实际的信号波形就全明白了。

第三,这对脉冲信号,接收电路应该采用沿触发形式。提高接收信号的可靠性。

上述都是数字电路的常识。因为面对的电气设备既有模拟量,又有数字量,还有智能器件,软件等等。所以针对这样的电气系统,你没有示波器行吗?这也是基本的工具。仅靠一把电烙铁,一块万用表那只能蒙事了,靠猜谜语过日子?

网友L:
猜测接近开关的输出的波形问题哦,看来还真得准备示波器检查一下波形。

网友M:
低速可以,高速的话真的吃光电的价格(性能),假设为了这个功能最后上了太阳轮加1000块的光电或者接近开关,我觉得还是直接上个3 400的编码器比较划算。

网友N:
照理说25HZ也不算高,如果有示波器看看就比较清楚了

网友O:
回复 网友H:
哪家生产传感器的厂家会调制这种脉宽的波形,除了特殊场合,正常情况不都是坑嘛

网友H:
回复 网友O:
本不想再回复此贴的,以常用的直径18MM接近开关为例,装在离圆心50MM处,圆周为314MM,转一周输入一个脉冲,占空比1:1,则开关感应点宽度约占周长一半,为157MM,装离圆心越远则越大,我一般接近开关的感应片做40MM宽,你做多宽?

网友P:
比较两种接近开关的技术参数值,就会明白

网友Q:
在这个论坛里有人做了测试,几个大品牌的接近开关,OMRON的响应频率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