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版光立方

楼主(2018-01-13):
64盏灯,在8个正极和8个负极都通上电的情况下,靠编程使涂黑的14盏灯亮。
能否实现,或者需要哪些更改,求指教

楼主:
以上两贴为同一帖

网友A:
都通电不是64盏灯都亮了?

网友B:
同时通电怎么编程序都不可以。

网友C:
我看见心型了
你这样接线编程是实现不来的
改变接线方式就好办了!

网友D:
楼主啊:矩阵驱动都是有二极管隔离的啊

网友E:
要用晶体管型,用定时中断,动态扫描。用PLC做肯定是闲得蛋疼,你可以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看见心型了
你这样接线编程是实现不来的
改变接线方式就好办了!
这个意见好

网友G:
似乎有点难

网友H:
晶体管型 将输出状态做成表格,定时中断,变址寻址,将输出状态映射到输出端口,三菱PLC可以用立即刷新输出,西门子可以用立即输出指令(MOV_BIR)之类的指令

网友I:
用高速输出口做矩阵扫描,想怎么亮就怎么亮,自己编程即可。

网友J:
这东西用PLC做。。。这不是刻意增加难度么老哥

楼主:
回复 网友J:
想尝试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I:
能具体说明一下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H:
能具体说明一下吗,谢谢

楼主:
还有接线方式是否需要更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何更改呢,求指教

网友K:
回复 网友C:
可以的

网友K:
8*8的矩阵,需要16个数字量输出点来玩,建议使用晶体管输出型的这个就可以玩花样了,继电器也建议用固态继电器的,想点亮那个就是控制那个灯的坐标,输出X轴和Y轴的输出点就行了,两轴的交点就亮了。
事实上,这个是自动售货机的一个控制方法,你要拿PLC控制这么个形状的玩意儿感觉不划算,用单片机的话效果和成本就可以降低好多的,而且单片机玩花样可以玩的更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PLC需要几个输出点?

网友K:
回复 楼主:
至少16个,你按照20个买没毛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