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3):
三菱J4伺服,3UPLC。
SON接通,PP接在Y0上。Y0没有给驱动器输入信号,电机不转,但是驱动器显示反馈值一直在加,拆掉NP,反馈值就一直减。
拆掉PP,反馈值就不动了。
各位师傅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是真的蒙了,第一次接触伺服

楼主:
别外在问一下,为什么SON接通之后我发现伺服驱动的干扰真的很大,我放了一台台式的电脑在旁边,键盘都不灵敏了,关掉SON就好了。

网友A:
干扰问题,可以参考下我上周的处理方式。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50231

网友A:
处理方法:
1、电源端加装了滤波器。
2、伺服驱动器、PLC、开关电源地线处理。
3、PLC与伺服驱动器控制脉冲线,双绞屏蔽线,单边接地。
4、伺服驱动器控制线,电机动力线,编码器反馈线,电源线都加装了磁环。

网友A:
楼主处理好了吗,总结是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干扰的问题,加了屏蔽线,重新做了接地就好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处理好了就行,伺服驱动设备难免都会遇到干扰的问题,基本上预防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