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3):
10KV潜水泵设备,由于浸没在水中,考虑到出线密封,电缆都是重型橡胶护套YJW这种,很多时候根据要求设计了中性点,也就是电机出线要求是五根线。
目前的保护情况(不考虑高压开关柜侧):
1)中间转接箱内N和PE线之间安装有过电压保护器TBP-0系列。
2)中性线接入到了高压静态绝缘监测系统,不是通过零序电流来检测而是通过检测绝缘电阻来判别,一般设置的是最低8MΩ。
目前据说已经有出现过三起(当然类似项目是很多的。)中性线破损导致绝缘偏低的事故,后期维修都是拆掉不接,也就没问题了。(我没有亲见,老板说的),而且基本破损在电机内部,厂里一般用的是3X25+2X10类似的这种3+2电缆,虽说是3+2,但蓝色N线的护套一般都比较薄,当然相对于相线而言。
各位怎么看,是3+1好还是3+2好?为什么会有中性线破损事故?N线到底需要什么时候设置或是根本不需要?

网友A:
如果是导线质量问题就找相应生产商,关电机质量毛事

网友B:
你买的线有问题吧!
线径大小不关绝缘层的事
该线缆是固定不动的还是经常会移动?
如果不动就是质量不过关。
还有就是你的电机用5线是怎么接线的?都接上了?
采用线路测控装置测电阻是没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真的是线的问题?我不好判断,但这其他好些地方用的怎么没问题?
还有厂里的电缆都是江苏中煤的,直接提货的。
电机制作完毕基本不存在移动的情况,破损是在电机内部。
5芯线为3相+中性线+接地。

10KV应该是不接地的三相系统,为什么会有中性线一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是没找到原因,如果说中性线护套比相线薄一点本就正常。

楼主:
补充一下。10KV高压电机绕组都是星形连接,而不是三角形,这边跟低压有别。

网友C:
高压潜水泵,也是不固定,悬浮吊在半空中?那每次启动,自身惯性肯定对电缆有损伤。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可能不固定,几百千瓦的,几吨重的玩意。

网友A:
你使用的高压电缆是不是没有半导体均压层或者均压层接头处理不良??

网友D:
n是零线,pE是接地也就是接在电机壳上

网友E:
线不动怎么会破皮??、、

网友F:
电缆线破伤是很常见的,主要是由于固定和温差变化等原因造成

网友G:
中性点是必须引出的,监测用,看看线损伤图片,是灼伤还是机械撕裂,还有发生同样问题的中性线敷设路径有没有规律。

网友H:
进来学习下,估计电缆问题

网友I:
震动会导致绝缘损坏的!一是机械的震动 二是谐波导致的高频震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橡套电缆,没有均压层,,类似于矿用的那种,芯线,绝缘层,填充,外护套。

接头应该是没问题的,都是一样的采用液压钳压接的。

是被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不动怎么会破皮??、、

引用 网友F:
电缆线破伤是很常见的,主要是由于固定和温差变化等原因造成

引用 网友I:
震动会导致绝缘损坏的!一是机械的震动 二是谐波导致的高频震动

可能电机内部还是震动原因造成的磨损,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既然中性线可以磨损,那时间长了相线是不是也会?中性线和相线无非就是绝缘层的厚度有差别了。
问了一个搞维修的师傅,说是中性线击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中性点我觉得完全可以不用,对于高压电机而言。

楼主:
我现在是在想为什么中性线会被击穿, 还有在高开柜一侧中性线是怎么引出来的?毕竟10KV应该是不接地的系统,没有中性线。难道是从低压侧TN-C-S系统侧引出来的?

网友J:
电机内怎么会引起破损的?原因找到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J:
很抱歉,我也不清楚,我也没有图片,目前只是了解到中性线有被击穿的痕迹,只是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