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3):
想换个可以和局域网联机的,并能通过tcp ip协议和电脑交换数据的hmi,不知道什么牌子的有这功能?
之前用威纶,倒是能连网,但仅仅是联机代替usb上传下载程序而已,没其它什么功能

其它的proface或西门子有这些功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换个可以和局域网联机的,并能通过tcp ip协议和电脑交换数据的hmi,不知道什么牌子的有这功能?
之前用威纶,倒是能连网,但仅仅是联机代替usb上传下载程序而已,没其它什么功能

其它的proface或西门子有这些功能吗?
威纶就有!

网友B:
呵呵;很多品牌都有的;包括威纶;
PROAFACE、KEYENCE、三菱等也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换个可以和局域网联机的,并能通过tcp ip协议和电脑交换数据的hmi,不知道什么牌子的有这功能?
之前用威纶,倒是能连网,但仅仅是联机代替usb上传下载程序而已,没其它什么功能

其它的proface或西门子有这些功能吗?
威纶就有!
没有吧,我看了很多遍说明书,都没有提到和电脑互通的功能

网友C:
可以用远程模块之类的,接入mes系统都比较容易

网友D:
带PN口的都可以,西门子有很多,不过价格相比威纶的,还是算了吧。。。

网友E:
现在好多触摸屏都带这种功能,基本上这是一种潮流

网友F:
楼主啊,带网口触摸屏的都可以联网,你自己不会用就不好说了!
因为网口就是数据传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换个可以和局域网联机的,并能通过tcp ip协议和电脑交换数据的hmi,不知道什么牌子的有这功能?
之前用威纶,倒是能连网,但仅仅是联机代替usb上传下载程序而已,没其它什么功能

其它的proface或西门子有这些功能吗?
威纶就有!
有没有具体的型号?

网友G:
汇川的IT6***,海泰克的6****等都可以。

网友H:
威纶通,我常用的MT8101IE就有,10寸的,包括它的升级版8102IE和8103IE。还有7寸的8071IE还有15寸的8051IE基本上IE结尾的都有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换个可以和局域网联机的,并能通过tcp ip协议和电脑交换数据的hmi,不知道什么牌子的有这功能?
之前用威纶,倒是能连网,但仅仅是联机代替usb上传下载程序而已,没其它什么功能

其它的proface或西门子有这些功能吗?
威纶就有!
有没有具体的型号?
到官网看看!还有带WIFI功能的屏

网友I:
很多品牌都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换个可以和局域网联机的,并能通过tcp ip协议和电脑交换数据的hmi,不知道什么牌子的有这功能?
之前用威纶,倒是能连网,但仅仅是联机代替usb上传下载程序而已,没其它什么功能

其它的proface或西门子有这些功能吗?
海为的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换个可以和局域网联机的,并能通过tcp ip协议和电脑交换数据的hmi,不知道什么牌子的有这功能?
之前用威纶,倒是能连网,但仅仅是联机代替usb上传下载程序而已,没其它什么功能

其它的proface或西门子有这些功能吗?
威纶的

网友J:
西门子的几乎都带网口,

网友K:
你自己用的威纶什么型号的?有网口应该就支持联网!

网友L:
楼主打算用多大的屏啊  威纶   MCGS   步科,现在好多屏都有这功能的。 从 4'' 7''  10''   15'' 都有,考虑价格,4或者10寸的 ,上海步科不叫便宜一些。15寸的可以考虑用昆仑通态。  威纶的相比这两款价格高一些。

网友M:
mcgs选择带网口的也行,价格比较适中。

楼主:
引用 网友H:
威纶通,我常用的MT8101IE就有,10寸的,包括它的升级版8102IE和8103IE。还有7寸的8071IE还有15寸的8051IE基本上IE结尾的都有吧
感谢提供型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威纶通,我常用的MT8101IE就有,10寸的,包括它的升级版8102IE和8103IE。还有7寸的8071IE还有15寸的8051IE基本上IE结尾的都有吧
对了,这个用什么软件?  有用过网口的数据输送功能吗

网友N:
我们用的AB全是网口!不过价格稍贵

网友O:
屏与电脑连接除了下载工程外,还有什么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屏与电脑连接除了下载工程外,还有什么功能吗?
采集数据,并存储下来做工艺分析.

网友H:
回复 楼主:
威纶通官网可以下软件,EBpro。网口我们只是用来连接PLC,不过因为用的网口中间就很多变了,交换机,光纤视情况都会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威纶通官网可以下软件,EBpro。网口我们只是用来连接PLC,不过因为用的网口中间就很多变了,交换机,光纤视情况都会用到。
电脑能读出里面的数据吗?

网友P:
你是需要这样的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是需要这样的功能了
对的,就是类似这样的
这是在线读的吗?
什么软件?

网友P: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是需要这样的功能了
对的,就是类似这样的
这是在线读的吗?
什么软件?
软件都是现成的,发站内信给你了

网友Q:
维纶的好像行的,我见过有支持WiFi的,你找找贵点的1500以上的。

网友R:
威纶、普洛菲斯的就有,具体型号去查查!

网友S:
西门子的不错啊

网友T(2018-02-24):
这后的远程,是大家选件是要考虑的,很方便

网友U(2018-04-03):
威纶通的HMI并不是每一款都有以太网,具体看官网或直接致电客服。威纶通还是不错的,肯定有你需要的。

网友V:
是蛮多,可我至今都没有用上。有网口的都有联网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