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变频器 15KW.报E.

楼主(2018-01-13):
报E,更换CUVC无效,CUVC在别的变频上正常,查L4974电压正常有15V输出,MC340正常,MC33617输出5V有,请指点!谢谢!

网友A:
办公室有个这个变频器的详细说明,回头可以帮忙看下

网友B:
这种维修级的问题,需要内部的图纸信息,一般使用者手里没。涉及专业性了。

楼主:
现在感觉测量5V 电压有点不正常,有5.6V,把相关外围电阻查了,正常,那几个贴片电容不知道多大的。

网友C:
电源不止这几个

网友D:
芯片级的维修需要关键点的电压检测,最好能找一个相同的正常板件对照维修,可能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