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3):
主电机旋转一圈360度,通过凸轮分割器带动了从动轴转45度。  其中主电机0到180度,从动轴旋转,180度到360度时,从动轴静止。
现在要取消凸轮分割器机械传动,主电机旋转时,要求从轴电机完成上述配合。
最直接的方案:取主机旋转角度,0到180度,PLC发脉冲让从轴伺服旋转45度,主电机180度到360度,从轴伺服静止。
 我想了下,如果从轴是应用在定量灌装的场合绝对没问题,因为不需要考虑累计误差。如果是旋转台工位加工则不行。 因为从轴转第一个45度是参考零点,再转一个45度,以前一个终点为基准。 如此误差累计,几千几百次以后误差就大了。
有人说你用带多圈绝对值编码器的伺服,可多圈的也有个上限。我的从轴随着主轴每次转45度,中间绝不会允许找零点的。
请大家指点这种应用场合的设计方案

网友A:
有些东西机械完成就行了,不要总以为电气控制比机械好

网友B:
赞同高雅的建议,机械的稳定性更高

网友C:
把编码器z脉冲利用上
加原点信号
绝对编码器单圈就可以
电气控制最大好处,工艺变化比机械容易

网友D:
这不就是电子凸轮么。。。有很多运动控制卡,运控控制器,运动控制模块可以实现。。相位同步和原点传感器距离要算好。

网友E:
个人认为,机械能做,尽量不要改电气。
电气即使做好了,中间说不定出什么问题。

网友F:
机械比电气稳定,首选机械

网友G:
这个走绝对位置控制就好了,为什么要走相对位置回零,搞不明白!

网友H:
总共多少个轴?现在用电子凸轮也很方便,有很多定位模块支持这个功能的。

网友I(2019-05-10):
用电气实现成本看似成本低,出个差整体成本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