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一拖二

楼主(2018-01-13):
一台变频器能带两个级数不一,功率不一的电机吗?
我觉得可以,只要不超过变频器的额定功率。(没有测试过,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

网友A:
V/F运行模式可以,不用说你是2台,就算20台都没问题,只要总容量不超,但矢量模式不行。

网友B:
没说清楚,这个一拖二是怎么个拖法,是正常运行就带两台还是启动一台到工频转另一台。

无论何种,线路保护都要单独考虑。

网友C:
是不是两种工作方式。端子控制。两个电机使用不同工况?还是两个电机同时启动。

网友D:
很多厂家都是这样做的,电机总功率不超过变频器功率就行了

网友E:
很少这样用,一般都是同样电机,用在同样的功能,否则变频有何意义,直接用接触器还便宜

网友F:
两台级数不一样的电机速度快慢怎么控制

网友G:
我前天才做了一个一拖三的,也是第一次这样做,耐不耐就看时间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前天才做了一个一拖三的,也是第一次这样做,耐不耐就看时间了
期待有后续的报道

网友I:
回复 网友G:
电机的保护如何解决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I:
电机的保护如何解决的?
加装热继电器

网友J:
前提条件是并联驱动,用V/F控制模式,并联总功率(电流)小于变频器额定电流。就可以并联运行。

关于保护,每个电机都要有保护器,一旦该电机不正常,安全关机信号激励变频器停止运行。故障逻辑控制连锁。

网友A:
用V/F控制模式,并联总功率(电流)小于变频器额定电流就行了,与电机的功率、极数、型号是否一致没有关系。

网友I:
回复 网友G:
实际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K:
级数不一样是个问题,最高频率只能按照级数大的运行。不建议这样一拖二做。

网友L:
一拖二,速度只能靠齿轮比实现

网友M:
一拖二,频率只能一样的调才行,一个想加速,一个想减速,你就不能实现了,关于保护很简单,每个电机加一个电动机启动保护器,电流调合适就行……

网友N:
可以的 电机额定功率1.2倍就可以!

网友C:
楼主现在投入使用没?效果如何,怎么设置的。

网友O:
没问题,我使用过

网友P:
同启同停,功率总和低于变频器就可以

网友Q:
二十多年前就会有很多的生产线是这样的模式,毕竟那时候的变频器贵啊,现在变频器价格便宜,实际应用就不必要了

网友R:
一定要注意这个一拖二的方式

网友S:
注意多台电机并联运行电流总和不能超过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否则起停时就要注意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实际使用效果如何?
才用几天,试机时是没问题,目前也没接到不好用的反馈

网友T:
回复 网友I:
每个电机前方,变频器后方安装电机保护开关,针对每台电机调整合适的整定值。因为变频器一拖多,不能设置同一的保护参数,只能外加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I:
加装热继电器

网友U:
可以,只要功率足够,一拖一百都有的,电锭直捻机上,很常用。

网友V:
级数不一样还是不要这样用

网友W:
电机总功率不超过变频器功率就没问题。

网友X:
vf模式下,负载功率不大于变频器的功率就没问题。所有连接的负载同时加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