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与FX1N-485-BD.通讯

楼主(2018-01-13):
图中的开始编号,数据个数,字节数,起始数据,下一个数据分别是什么意思。有没有大侠指导下。

网友A:
通常一个数据对应一个指令,有时为了方便,需要一次同时写入多个指令,因此也就有了起始数据,下一个数据。

网友B:
找个MODBUS通讯的资料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
有条件自己试试就清楚了!

网友D:
有案例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您有案例吗?能发个吗?51787358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