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3):
电容合闸为什么主机会闸,我单位两台3150KW高压电机使用电容补偿。一般主电机合闸补偿电容合闸,现在出现电容合闸电机跳闸情况,求指教

网友A:
看看电容有没有坏的

网友B:
是不是应该先合补偿电容在启动大容量电机?

网友B:
补偿电容与大容量电机不能同时合闸吧

网友C:
补偿电容刚接入需要串如电抗器,随后再短接也不知道你们是否采取了这个措施,或者是短接电抗器开关没有断开直接投入才造成的。

网友D:
过流跳闸吧!电容上电瞬间充电电流是比较大的!

楼主:
以前没有这种情况

楼主:
加电抗器肯定好些,空间不够

网友E:
电容补偿是自动补偿吗?
电容都有检查过吗?
还有电容有配电抗器吗?

网友F:
原来能使用,而且功率这么大的电动机,电抗器和保护应该都是齐全的。电机跳闸时继电保护的记录调出来看看, 欠压、过流或者别的,故障信息是首先要确定的,要不然找不到方向。

网友G:
这样大功率的高压电机,无功补偿电容应该一块一块的投切。
应先启动电机,后投送电容,自动检测线路功率因数,顺序自动投切。避免超前电流反送电网,形成震荡。

网友H:
可能是补偿电容接入电路的控制电路有问题,同时接入电容和电机会对电源冲击很大,顾电源会跳闸

网友I:
监测电机电流、电容器回路电流是否超大,没有超出正常电流就是保护设定过小,否则就是那个回路异常进行检修

网友J:
可把配电柜电机和电容的出线电缆拆开,空试回路,确定是主回路引起还是控制回路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