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3):
在选择PLC种类时不能选择,新增就能选择,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什么型号的屏,软件版本

网友B:
软件操作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屏,软件版本
我上载了一个程序,现在要把三菱fx1n的plc换成3u的就是换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操作有没有问题
我上载了一个程序,现在要把三菱fx1n的plc换成3u的就是换不了

网友C:
这个除非你需要更改画面,否则换了PLC触摸屏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除非你需要更改画面,否则换了PLC触摸屏正常使用
也要改动一下的

网友D:
你的意思是更改原FX1N程序的类型为FX3U系列吧,更改工程类型,不行就新建工程,复制粘贴

网友E:
下载触摸屏最新的软件,然后打开屏的程序,更改plc类型,重新编译。

网友F:
呵呵;设定工作参数里可以更改的;

网友G:
不能直接改,需要去设置里面改

楼主:
谢谢大家了。现在搞好了,要在(一般)的plc种类那里选择就可以了,我开始是在(连线)选就不行

网友F:
这里改PLC类型的;

楼主:
对,开始在(连线)就改不了

网友F:
在连线里只能增加;第一个设定的是不能删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