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KW的电机电流9.6A,这样电机能用多长时间呢?

楼主(2018-01-13):
电机标牌是8.57,现场测电流9.6,算不算过流!问绕电机的师父说是没有问题,但是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现在已经电机已经使用10年,2万个小时!

网友A:
电机常时间使用后线圈老化阻值有可能变大的吧,只要三相平衡都没有问题的,标牌的8.57是额定电流并非限流。

网友B:
电机电流超过10%了,如果加强了散热问题倒还是能够运行,

网友C:
电流是偏大了,部分的过电流能力还是有的,发热不大也没问题

网友D:
电流有点大了,是否电压偏低了?比如360v,散热好的话问题不大……

网友E:
运行时电机的温度怎样。
已经使用10年,时间不短了,或许说明该工况下可长期运行(以前一直如此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现在电机温度应该在30-40度之间,就怕到夏天!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压正常!

网友F:
这电机质量不错,是负载过重还是什么原因。看发热严重吗?不怎么发热散热好的话没问题的

网友G:
如果怕散热不好,可以增大周围散热条件,或是增加风机来强制冷却。

网友H:
电机轴承是否更换过,轴承老化摩擦力增加,也会增加电机负荷。

网友I:
负载增大电流就大,查看机械部分轴承有没有损坏,润滑是否良好。

网友J:
这就是过载了,短时运行还可以,长期运行,达不到热平衡,电机会烧坏的。

网友K:
没问题!可以运行。温升不超就没问题!

网友L:
夏天如果连续这个电流连续工作估计够呛;

网友M:
电流稍有偏大,但只要温升正常,就不要紧。

网友N:
问题不大,你测的表准吗

网友O:
引用 楼主:

电机标牌是8.57,现场测电流9.6,算不算过流!问绕电机的师父说是没有问题,但是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现在已经电机已经使用10年,2万个小时!
   电机标牌8.57A上面还有一排为14.8A,电压等级为220~240V,说明该电机既可接成星型也可接成三角型。当将电机接成星型时,采用三相380V供电,额定电流为8.57A;当将电机接成三角型时,采用三相220V供电,额定电流为14.8A。测的电机电流为9.6A,应该首先确定该电机的供电电压(或者确认该电机是星型还是三角型接法),如果采用三相380V供电则电机过流,若采用三相220V供电则电机电流正常。

网友P:
记得在出参加ABB培训的时候,老师说过,这样的电机可以通过检测预测年限

网友Q:
能用十年说明这个电机质量是合格的。

网友J:
关键是电机的运行状态下,表面温升,如果表面温度在80度以下(含80度),不再上升,达到了热平衡,连续工作就可以,否则,就没戏。电机一直在超过额定电流下工作,对寿命有影响的。

网友R:
用了10年380v电流9.6A还是拆开电机看看轴承吧。

网友S:
用了十年才想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S:
是用了十年了,不是十年都这个样子1

网友T:
轻微过载状态。过载后电流的增加肯定会使绕组温度升高,长时间运行一定会影响电机的寿命,但从楼主所述已经用了十年来看,一是电机质量过硬,二是平日维护还不错(比喻及时加油,更换轴承等),三是电机运行环境好散热条件好。

网友U:
主要看温升

网友V:
电机负荷好像有点大。

网友W:
看电机温度,温度不就正常用

网友X:
散热好,应该没太大问题吧。

网友Y:
这点温度应该没问题,之前在一个现场,电机温度多少没测,电机工作现场温度60左右,估计电机应该有80多度,因为是热风机,回风温度高的时候要小200度,这种情况下坏了三四个电机,后来加的换气风扇,环境温度依然很热,电机也没那么高的故障率了。

网友Z:
注意电机温升,不超过60度问题不大,同时注意检查电机轴承!

网友AA:
该电机的功率因素太低了,不符合节能减排要求。

网友AB:
老电机就是耐用啊,现在的山寨货太多,今天看个7.5KW的电机,用的是双0.69线,运行电流才7A。

楼主:
回复 网友AA:
如果十年前的话,应该算是节能吧!

网友AC:
是不是负载变重了

网友AD:
电流没超多少,主要看温升。

网友AE:
只要电机温度不超过允许范围问题不大

网友AF:
温升不超过规定就行。再说都运行这么长时间了

网友AG:
勤检查,多维护。维护时能换掉磨损严重的轴承,线包做绝缘处理,它的寿命就会延长

网友AH:
是用的380V供电吗?
内部接线有没有被改过?
电机是持续运行还是断断续续运行?
这些都是有关系的!

网友AI:
用了十年估计电流过高不是这会才出现的吧

网友AJ:
楼主怎么突然关注起这台电机来呢,是不是和以前运行状态不一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J:
不是啊!是近来老报警,热继调到9.5A!

楼主:
回复 网友AI:
是近段时间热继(9.5A)老是跳!

网友AJ:
一个是看热继电器有没有问题,看电机的负载是不是大了。 有些情况 是机械的原因 导致负载加重引起运行电流增大 。

楼主:
回复 网友AJ:
是个风机,热继没有问题,设定的9.5A,电流9.6A

网友AK(2020-01-02):
是不是轴承不好了,润滑脂干了,最后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AK: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教你是怎么处理的,我的电话18660621836你得交易方式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K: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教你是怎么处理的,我的电话18660621836你得交易方式是?
这个风机是用在空压机上面的!当时好像更换了个换热器,还有换了个接触器与热继电器!

网友V:
用手摸电机,要是手感觉温度受得住,就应该没问题。

网友AL:
电机是不是一直都用星型接法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