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啥情况?

楼主(2018-01-13):
没有加密,软件没问题。cj系列plc

网友A:
都不知道!可能被加密了

网友B:
是不是软件需要装插件!

网友C:
加密的提示UM读保护之类的

网友D:
按确定看看啥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D:
确定就是后面那个界面,不勾选程序就可以下载。。

网友E:
看你不是上传程序吗?怎么最后又说是下载呀!提示好像有块再运行,不给下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除了程序不能下载,其它设置,IO表都可以下载。

记得以前也遇到过,不知道是怎么的 CX programmer版本最新的

楼主:
隔壁大神说是CPU模块 有内存卡的 原因。

具体啥原理还没回复我。

是不是部分内容存在内存卡里,所以不能上传呢?

待定。。待定。

网友F:
新建一个程序试试,只传送符号和注释。

网友G:
我版本不支持也会显示这样子

网友H:
软件保护了

网友I:
这是一种程序的保护,就是编译完以后将某一部分符号表删掉在下载进去,别人上载不了也不能修改,如果程序没问题还是不要胡来了,想学习是好事,有些事别勉强。
如果程序有问题可以找原作者,或者直接点击PLC然后选择清除PLC程序,重新写。

网友D:
回复 楼主:
先确认是上传程序,还是下载程序?
用没有存储卡,打开盖看一下便知,顺便看一下,dip开关的设置,查一下资料就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存储卡,隔壁大神说用 PLC-部分上传,就OK了

我也确实把程序上传到电脑上了,就是 io表这些分开的。

啥原理还不明白,程序没加密的

网友D:
那就看一下硬件配置,可能系统不是有编程软件做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