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

楼主(2018-01-13):
怎么将gx  works2中的梯形图转换成时序图

网友A:
工具菜单栏的梯形图可以选择

楼主:
能具体点吗?网上查了很久,都没有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将gx  works2中的梯形图转换成时序图

您需要查看GX Works软件的使用手册,特别应注意适用机型。

网友C:
我也找了很久,好像没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