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3):
三菱输出口y可以一个输出口同时用两次?

网友A:
用的是什么?是私服吗?

网友B:
同时又两次,这不知道怎么理解

网友C:
输出口是指输出端子、还是内部软元件;使用两次,是指对软元件线圈编程两次还是两个不同的用途。

网友D:
输出口可以驱动线圈,或是继电器等。不明白两次是啥意思。

网友E:
你说的是“双线圈”?

网友F:
自己描述的都稀里糊涂;

网友G:
你用多少次都可以,只要对你的电路有意义

网友H:
不知你在说什么

网友I:
次数不限制。

但是双线圈的话,这样不行、

SET指令无所谓,OUT就不行。

好比
第一行,你MOV K1 D0
第二行 MOV K2 D0。
第一行第二行同时ON的时候,D0 里面值是K2

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J:
“同时”是不存在的
在一个程序里用几次,是由你决定的

网友K:
线圈只能用一次输出,外部接线可以用用两次以上

网友L:
用SET RST或者不同的M来通

楼主:
回复 网友I:
就系想用Y0和y1做输出端口但程序上有已经占用左y0和y1!我想在文本上点动输出!用out指令来做!但系点动时的直接动作不能实现点动

网友B:
文本上控制中间继电器,再到PLC中结合程序控制。

网友M:
加一个选择开关

网友N:
如果是SET、RST方式,用多少次都可以,如果是双线圈,你编译的时候都要出问题。如果你是用步序,可以在每一个单独的步里面写线圈,例如你在S100使用了Y0,在S200也使用了Y0,编译的时候不会提示双线圈。就是这样。

网友O:
你是不是说Y在两个程序段里边比现呀,这样是不可以的。

网友F:
新手还是尽量避免使用双线圈输出;

网友P:
Y是物理输出,建议不要直接做多次输出(set、rst),应该使用中间变量,然后中间变量综合输出

网友Q:
双线圈可以玩。。。但是你要对自己的程序和规则有充分的理解甚至说掌控才能玩,同理的包括CALL指令一样。嵌套层数上去以后脑子都转不过来,程序不就乱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P:
多谢你的提议

网友R:
不太理解,,是还是输出点不够了。

网友S:
没明白是内部程序使用两次还是说物理输出两次使用!

网友T:
就是“双线圈”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