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是哪个系列EEPROM

楼主(2018-01-14):
第一陫ATMCH052
第二陫5CBL

网友A:
什么机子上用的?

网友B:
常用的EEPROM有24C和93C,用典型电路排除法就行了

网友C:
估计是24C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常用的这两种到是知道的,可是这样的真心不知道是哪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搞不太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海利甫机器上面的,SK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