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plc logix5573的问题 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8-01-14):
最近755变频器老是报故障24 我想改一下这个减速时间 而减速时间是在plc程序里修改的 现在问题是电脑连接plc的时候提示控制器是安全的 处于安全状态 无法连接 求懂这个控制器的大佬帮帮忙 该怎么办

网友A:
试试看修改变频器参数,,加减速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频加减速时间各有两个 时间1是plc的参数 改不掉 时间2改了没用

网友B:
打开PLC源文件,点ONLINE连上看看
755作为运动控制模式,不连上PLC是没法修改参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连不上plc 说控制器是安全的无法联机 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B:
你图片右下角水印是什么?是不是SELECT FILE?

楼主:
回复 网友B:
水印下面是取消和帮助cancle ,help只有这两个选项

网友B:
这么奇怪?可能你手上的不是源文件
你图片中的SER NUMBER没有数据,正常应该有数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源文件?复制的文件也不行吗

网友B:
复制的可以,如果你这个文件跟PLC里面的文件不一样是不能ONLINE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一样的工程文件 备份的

网友B:
你之前有没有用这个源文件连接过PLC?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就是源文件  因为我刚接手没多久   电脑上只有这一个文件  一号车的plc程序之前被我不小心清空了 然后重新上传之后可以连上  但是2号车的不行  就说是控制器是安全的 无法联机

网友B:
你把这个连不上的读出来试试

网友C:
控制器上有没有钥匙开关之类,试试打到stop或者program模式再链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  运行模式  测试模式  编程模式  编程模式不敢试  上次就是因为打到编程模式的时候不小心把里面的程序清除了   按理说在测试模式的时候是可以在线修改数据的  现在测试模式也是连不上控制器

网友D:
直接空文件把程序UPLOAD下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上载也不行  也是同样的对话框  提示控制器是安全的 无法联机

网友B:
如果是这样应该是加密了,AB的加密是用FACTORY TALK那个软件,要加密的那个人发他的帐户密码给你才行

楼主:
回复 楼主:
哦?这样子啊,,那我联系一下厂家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读出来的。。。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读出来的。。。是什么意思啊

从PLC上读源文件出来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44715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 我明天试试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C:
楼主怎样了,搞定了吗?

试一下

AB带的logix CPU security工具解锁掉试试看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没找到这个解锁工具   还是没有连上控制器

网友E:
楼主你用的是什么pLc

楼主:
回复 网友E:
AB logix55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