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迅故障

楼主(2018-01-14):
主站西门子300从站西门子200,有50米距离。485接口,最近偶尔出通讯故障像是干扰问题,怎么处理求指教

楼主:
从站变频器,PLc

网友A:
用质量好的屏蔽双绞线,屏蔽网接地。我也遇到过一次,通讯不稳定,后来换质量好的屏蔽线后解决了。

网友B:
干扰?还是驱动能力?
用电脑监测一下

网友C:
换线,更好传输速率试一试。我们这都这么做的。根本原因也没找到。

网友D:
变频器不运行时试一下;

网友E:
一定要用屏蔽线,信号线尽量远离动力电缆。屏蔽层试着接在不同地方的地试试,反正每次通讯我都怕了。就怕干扰

网友F:
导致信号干扰原因太多。 先屏蔽线试试。看看有没有伺服 变频等容易造成干扰的干扰源。线槽内有没有和电源电缆一起平行敷设的。

网友G:
也不一定是干扰的问题,线路偶尔的接触不良也是这个现象

网友H:
首先保证线材过关,然后像我们一般通讯线都是在线槽外面或者里面单独走一根金属管。以上线路部分,还有就是距离越远,通讯速率要低,不然丢包率很吓人。

网友I:
既然以前正常,可能是接触不良

楼主:
变频器不开正常

网友J:
变频器不开正常,那不是干扰吗?换好一点屏蔽线,降底一下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试试!

网友K:
信号线单独走线,不要和功率线缆走一起,信号线屏蔽层接地,

网友L:
换一根屏蔽线,可能这中间的干扰因素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