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4):
我画红圈的地方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这个编号比较奇葩,一般都是按数字顺序,比如1-10来排,而这个排法有可能是1+,1-,1,2这样往下排,具体结果可以试验下马上揭晓

网友B:
这个是多层端子排序号

网友C:
咋没见过这样的编号 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多层端子排序号
那咋不在多层端子处打勾呢

网友D:
传感器型端子用。
端子的编号具有自定义配置。
楼主图示应该是有十组共30个传感器型端子。

网友E:
楼主能多提供几幅截图吗,我们也好判断一下

网友F: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编号呢~~

网友D:
多层端子可以做成这样的编号,但这应该不是想用多层端子。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只是截图的时候没打勾,真正用的时候肯定打勾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截图的时候没打勾,真正用的时候肯定打勾啊!
哦,真是的,做中学 ,学中做,什么都碰到了,用的时候才能如鱼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