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ES70变频器

楼主(2018-01-14):
变频器风扇不转设置那个参数让它转呢

网友A:
啥意思呢?风扇转需要启动信号,只要变频器控制电机启动命令激活了,风扇立马就转。如果启动以后风扇不不转,那就要检查风扇电源回路,保险是不是憋了?等等。

网友B:
想更改成一送电风扇就一直ON ?

网友C:
楼主的问题是解决了吗?

网友D:
是不是继电器有问题,你看看继电器吸没有。

网友E:
这款变频器的风机启动信号与主整流电路晶闸管控制供电信号为一个信号,只有运行信号给出,风扇才转

楼主:
运行了也不转的,是不是有参数设置呢

网友F:
我原来想把国产的一变频器改成运行才转,在值班室一直转太麻烦了

网友G:
楼主要干嘛,图上看你的变频器没有启动啊!

网友H:
我咋就没看明白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有参数设置,你看一下风扇的电源回路,有保险,有接触器,还有一个变压器,你看看线接的对吗?应该变压器接380V。你是三相电源供电的吧?他有许多的抽头。别接错了,接错风扇就容易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另外一个变频器启动了这个只是给你们看的实物

网友A:
如果变频器启动了,指的是控制字,逆变器的,控制字第0位置1,风扇还不转,那要检查风扇的进线电源,看看是不是没给上。

网友I:
顺藤摸瓜,找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控制字是不是在PLC上改呢

网友J:
好像没有风扇设置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控制字的状态改变是外部信号,也许是PLC的通讯,也许是端子,都可以改。主要相应的参数连接谁,就由谁来改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