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4):
本想把温控仪放在检测位置附近,在用通信方式把温度值传递到触摸屏上,还是说温控仪放在电气柜这边但是离检测位置有50到60米远了,检测精度倒是不高,检测温度在80度左右,超过设定温度输出报警

网友A:
感觉用485方便点吧。

网友B:
用补偿线。

网友C:
热电偶接线有专门的补偿线

网友D:
80度的温度应该选择热电阻来测量,其测量精度优于热电偶,50-60米的铜线比补偿导线便宜不少。

网友E:
这么  远的距离怕是要有干扰吧!

网友F:
这个选用欧姆龙的E5CC温控,带485那种价格也不是很高

网友G:
直接用1.5平方的铜线就好了

网友H:
用热电偶温度补偿线或用通讯

网友I:
0-150度的热电阻,精度不错。然后三芯1.5mm的屏蔽线应该就满足要求了

网友J:
这个温度用热电偶不太合适,热电阻足够测这么点温度了,热电偶在低温段精度本来就很差,这么远距离做补偿也是白扯。
要么装个变送器变送一下,电流传输距离远,但是要做好屏蔽,以防干扰。

网友K:
补偿与远近关系不大。如果用K偶,精度±1度以上,希望可靠工作,则远近都要补偿线。
楼主的测温范围用热电阻即可。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

网友L:
这个和楼主的要求±精度有关系,要求精度不高,线长一点也没有关系,如果要求精度高,建议使用热电阻

楼主:
因为之前做加热的都是检测温度在300度,热电偶离温控器也就1米左右,所以对加热检测这块不是很熟悉,今天看了大家回复,又学习了,现在选型就更有信心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I:
0-150度的热电阻,精度不错。然后三芯1.5mm的屏蔽线应该就满足要求了
导线在冬天跟夏天电阻变化就超出2°以上,省钱不是这么玩的

网友M:
用温控表的通讯功能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I:
0-150度的热电阻,精度不错。然后三芯1.5mm的屏蔽线应该就满足要求了
这个方案实用一些。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I:
0-150度的热电阻,精度不错。然后三芯1.5mm的屏蔽线应该就满足要求了
导线在冬天跟夏天电阻变化就超出2°以上,省钱不是这么玩的
是这样啊,没了解这么深入

网友O:
热偶检测,一个是补偿导线做冷热端温度补偿,一个是冷端环境温度做热端检测温度补偿。如果是计算机,用冷端环境温度用软件补偿最方便。当然,现在的补偿导线似乎也是白菜价了,完全可以用补偿导线。均可。没必要把二次温度仪表放于现场。

网友P:
这个温度段使用热电阻吧,虽说K偶也可以,但精度不如热电阻。在控制室有四十几块表,到现场的热电阻超过你需要布线的距离了,使用没问题。在现场测、还是在控制室测差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