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 V13.s7-1200

楼主(2018-01-14):
打开之前的案例,突然打不开了。

网友A:
升级到SP1。如果你把PORTAL WINCC升级到SP1而PORTAL STEP7未升级,或者STEP7升级到SP1而WINCC未升级到SP1,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必须几个软件版本均是一致才可使用

网友B:
1楼正解,明显是软件版本的问题

网友C:
软件的兼容性还是比较差的。这么大的软件考虑的也不是很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到SP1。如果你把PORTAL WINCC升级到SP1而PORTAL STEP7未升级,或者STEP7升级到SP1而WINCC未升级到SP1,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必须几个软件版本均是一致才可使用
谢谢大家好了

网友D:
软件版本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件版本问题。
准备下载新版本,更新一下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