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软启动器

楼主(2018-01-15):
一台落地镗铣床快移电机11kw,使用软启动器启动,启动器无说明书,想了解下其上的三个旋钮的功能、设置的方式,请大师们赐教,谢谢!

网友A:
根据型号查说明书就行了,这种问题没必要上论坛问吧

网友B:
照片有点模糊,可以设置时间和电流,型号楼主发一下,有时间帮你找找

网友C:
这个没用过。还真得看手册。否则不知道如何调整。西门子的产品,就是简单的控制,也搞得像做游戏一样,有许多个性化的功能。挺有意思的。

网友D:
上下应该是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中间不知道

网友E:
中间应该是设置启动电压的

楼主:
回复2楼,型号3Rw3026-1AB14

网友F:
好像是西门家早期的产品,百度文库好像见过手册

网友G:
这个前年我们论坛做过活动的一款产品。如果楼主去官网找不到说明书,再来找我,我帮你问问西门子

楼主:
回复8楼,思南老师能不能帮我问问,这个官网注册老难过

网友H:
输出电压 启动延时时间之类的,电压高点,时间短点没有关系的,总比直接启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