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动,手动转换时,PLC运行启动的继电器怎么处理

楼主(2018-01-15):
X7是手动,自动转换输入点。
P0是自动程序,P1是手动程序。我用的是步进法编的。当要求自动的时候,这里的M1002(启动时为ON)在启动的时候不能为ON。
如果不用手动自动转换,直接用自动程序,这里的M1002可以自动为ON。
对于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呢。怎么让M1002为ON。应该怎么编程呢。

网友A:
加个X7的点不就行了?

楼主:
你是说把X7,并接在M1002那里吗

网友B:
X7上升沿复位M1002

楼主:
这里的M1002,应该在开机时接通一个周期。并接X7的话,不行的。

网友C:
一般我习惯把手自动切换封装到FB里面直接调用

楼主:
这样改了,可以自动运行。就不知道这样处理好不好。安全性怎么样

网友D:
楼主这是台达的编程软件

网友E:
按理说手自动切换不能直接切,应该是从A状态切换到B状态,要结束A状态的输出,延时几秒后正式进入B状态运行。不过我也没这么去切换,一般都直接转换,不好就不好吧,反正手自动又不是经常转换。

网友F:
把CALL P0取消掉,P0里面的程序粘贴到X7后面
同理,P1也取消掉,复制到相应的地方
简单的说,不要使用子程序调用的方式编程,除非很熟悉

网友G:
手动转自动没先决条件,按6楼改就是了。
有可能的危险,将“原点”条件串入启动电路里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