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5):
一般HMI与PLC连接,PLC通讯口不同,可以选择RS232/RS485/RS422任意方式,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之间连接距离在10米以内,所以我一直没有考虑过通讯距离问题。

今天遇到一个HMI与PLC远距离通讯问题,通讯距离至少需要按200米考虑,确定使用昆仑通态TPC1061Ti与台达DVPEH4800R3,RS485连接。

PLC之间RS485连接1200米标准通讯距离没有问题,HMI与PLC之间RS485通讯距离能不能达到1200米,我不敢肯定,因为我依稀记得之前有人说过,HMI的RS485通讯口驱动能力有限,和PLC之间的RS485通讯距离会缩水。

哪位朋友有这方面的实际经验,请给一个肯定的答案。

网友A:
理论上没有问题,不行加中继。

网友B:
担心的话就加中继

网友C:
距离长肯定通信速度低,如果可以接受,应该是没有问题

网友D:
最好加中继,或者考虑换网线连接。

网友E:
200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F:
从来没有试过1200米的这个长度,还是等你们做出来看效果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距离长肯定通信速度低,如果可以接受,应该是没有问题
一般再低的波特率我们也是常选9600哦,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般HMI与PLC连接,PLC通讯口不同,可以选择RS232/RS485/RS422任意方式,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之间连接距离在10米以内,所以我一直没有考虑过通讯距离问题。

今天遇到一个HMI与PLC远距离通讯问题,通讯距离至少需要按200米考虑,确定使用昆仑通态TPC1061Ti与台达DVPEH4800R3,RS485连接。

PLC之间RS485连接1200米标准通讯距离没有问题,HMI与PLC之间RS485通讯距离能不能达到1200米,我不敢肯定,因为我依稀记得之前有人说过,HMI的RS485通讯口驱动能力有限,和PLC之间的RS485通讯距离会缩水。

哪位朋友有这方面的实际经验,请给一个肯定的答案。
200米,如果是9600的波特率,按道理说没有问题的!实在不行就加中继呗!通信介质搞好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距离长肯定通信速度低,如果可以接受,应该是没有问题
一般再低的波特率我们也是常选9600哦,
我们这里数据采集电表的数据,我们选择的1200,因为仪表默认1200,速度真的好慢

网友H:
应该没啥问题的,485用双绞线可以抑制干扰,最好是用带屏蔽的双绞线,屏和PLC分开这么远啊,还有485在9600波特率下可以达到1200米。
远距离通讯不是能不能实现的问题,距离是物理层的事,远距离的主要问题是干扰问题,怕就怕你数据过来了,由于受到干扰这边解析不出来了。处理好干扰,最好加中继隔离一下,你可以买个中继背着,行就省着,不行就上。

网友I:
呵呵;理论与实际是有差别的,现场的干扰等因素会使理论值大大缩水;
就像前几天论坛讨论的OMRON的CIF11模块,理论50M,现场使用8米左右就通讯失败了;

网友J:
RS485通讯,200米我以前试用,没加中继没问题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距离长肯定通信速度低,如果可以接受,应该是没有问题
一般再低的波特率我们也是常选9600哦,
我们这里数据采集电表的数据,我们选择的1200,因为仪表默认1200,速度真的好慢
呵呵!是的超低!

网友K:
这么远的没弄过,连接线要自己焊接?

网友L(2018-02-22):
如果很长的话,可以考虑网线的。这样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