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5):
接收一台EV20005.5kw变频器,客户反应运行一会抱E009输出缺相。查询故障记录,确实是,于是上电观测电流电压,电压平衡,证明模块和驱动电路没问题。但是电流与实际测试略小相差1A左右,根据经验判断,变频器跳无故跳加,减,恒速过电流,输出缺相,或者直接报模块损坏一般都会考虑霍尔传感器坏,或者是运放坏,但按本机来看。电流是根据毫欧电阻反应出来的,所以直接跟换主板,故障依旧。只能考虑A7840,和运放电路。测量A7840静态电压输出为1.5V左右但供电正常,所以判断其损坏。更换后问题解决。希望能帮助到同行,但是我有一个疑惑,为什么EV2000变频器中型机厂家参数功率最小能调到7.5而本机确是5.5kw,并且电流还和实际测试一样,按以往经验应该会有偏差。需要跳内部系数来校准。但是这台机器却不用,我知道EV1000是小功率机型,但是这个搞不清楚,还有下面小板是检测模块的吗?希望解答。

网友A:
没图?那个7840跟主板不是一起的吗?

网友B:
没图,基本上没有逻辑

网友C:
告诉楼主,除非你有工厂密码,否则改功率有点难。
程序ad部分有上电清零的,所以楼主不用纠结

网友D:
国内生产的通用型机为GP合一机型,功率板上的电流取样电阻为7.5KW的,但控制板为P型机上的,所以电流显示正常,机器也是5.5KW的,有一种方法可以把控制板换成G型板,那么这台变频器就变成了7.5KW了

楼主:
这个密码我知道的,图片我上传了,好像没上去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哥,我说了厂家参数最小调成7.5kw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我补发图片上面的小板子是模块保护用的吗?我看这个机器没有316或者929

网友E:
楼中分析的还算到位,但是几个错别字影响了阅读效果,问题解决了就有成就感,更改变频器容量参数,须有厂家密码。一般厂家是不给的。

网友F:
谢谢楼主的分享,这是好的经验,很值得我学习。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这台机器驱动光耦用的3120,这个型号是没有IGBT管压检测功能的,那个小板估计也是电流毫欧电阻的初级运管,你可以看看小板上的几个脚除了供电+15v,-15V和GND,另外的几个去哪了,就可以判断出来了

网友G:
工作就是,怀疑、替换、检测、确定、更新、安装、修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应该不是电流检测,一般电流检测电路是由,毫欧电阻,A7840,采样电阻,和运放电路组成,所以肯定不会是检测这个的,我还是怀疑是检测模块的

网友H(2018-03-19):
回复 楼主:
应该是UVW 的输出反馈,uvw经2个3.9M的电阻到这个小板,小板在输出EA,EB信号(+5v 50Hz的矩形波) 到CPU板 ,个人见解,不知对否

网友I:
各个都是人才啊,说话又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