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5):
新买的 FX-3U 48M   三菱PLC,并没有标明是哪种输出,只写了个48M,请教下是哪种输出?

继电器MR   DC 30V以下, AC 240V以下
晶体管MT   DC 5-30V
晶闸管MS   AC 5-240V

网友A:
看下电源电压,如果是DC 就是晶体管,如果是AC就是,晶闸管
----------------------------------------------------------------
不靠谱的说法,如果你说的是供电的电压,你的说法只适用SIEMENS的PLC,对于三菱根本不适用;
如果是负载的电压,继电器型的不能带DC24V负载吗?
                                                ZCMY

网友B:
新买的看右侧

网友C:
侧面标签看不到可以写一个用M8013控制的Y点,听到响声的是继电器

网友D:
不是都写了MT了吗?晶体管输出的……

网友E:
3楼给出了标签,4楼给出了没有标签简单判断,实在再不行就把PLC拆了一看便知。

网友F:
mr继电器输出。,mt是晶体管输出。

网友G:
这玩意好像山塞的

网友H:
3楼正解,楼主看一下PLC的侧面会有详细的标识,正面估计盖板是通用的,所以看不出来!

网友I:
引用 网友E:
3楼给出了标签,4楼给出了没有标签简单判断,实在再不行就把PLC拆了一看便知。
新买的你让人家拆开看型号,有点太残忍了吧

网友J:
呵呵;正面统一标的是48M,侧面铭牌上才是详细的型号;

网友K:
右侧图片mt的  out 5-30vdc

网友J:
哈哈;这么简单的事讨论的热火朝天;看图;

网友L:
晶体管输出,铭牌上都有了。

网友M:
一般侧面有具体型号,实在不行把黑色的端盖打开,也能看到具体型号。13楼是正解

网友J:
如果是全新原包装,就直接看外包装上的标签;
拆了看右侧标签;
右侧标签看不到就黑色盖子扣下来上面也印有型号;
如果全看不到,最右侧扩展的盖子扣下,可以直接看到线路板是继电器还是晶体管;

网友M:
上图,直观些。

网友N:
那么大的字。48MT,晶体管输出。

网友O:
引用 网友P:

这个铭牌写得很清楚了。MT48

网友Q:
都还没有用过继电器型号的,还真没注意面板的问题,不过我也是看侧面标签的

网友R:
在侧面看!

网友S:
楼上有正解的,建议楼主自行筛选并赏分结帖。

网友T:
应该从侧面来看,晶体管输出的

网友U:
最基本的问题,不过有正确的解答是很好的

网友V:
问题简单吗,楼主还没结果
谁的答案正确?---都是一个猜
类似楼主问题的电话接的太多了,最后就是累。